变速箱中间轴端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楼主(2007-01-14):
问一下高手!!如果在变速箱中间轴的一个端面钻两个中心距为25±0.15MM 直径为M8X1-6H的孔,请问工装如何设计?轴长大概500多MM,轴端面直径为45左右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楼主应该把图纸发出来大家才好给你出注意。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这个感觉没什么难度啊,没有高手回我来凑个热闹,呵呵
断面是。。。?我理解的是端面,不知对不对啊
做钻模板不可以么?套在顶端在台钻上用三爪夹紧工件就应该可以吧?
另外问下直径M8X1-6H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我觉得如果两个孔真是在端面上的话,用摸钻或普镗都能达到中心距公差的要求。6H应该是内螺纹公差等级。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不好意思,有点看不明白要求。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若有数控钻,可夹紧一端,然后直接钻攻就行了;若是台钻或立钻,做个钻模套在轴端就ok.

网友(2007-03-20):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没什么难度啊,没有高手回我来凑个热闹,呵呵
断面是。。。?我理解的是端面,不知对不对啊
做钻模板不可以么?套在顶端在台钻上用三爪夹紧工件就应该可以吧?
另外问下直径M8X1-6H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啊,呵呵

# k) u0 U ?

M8的螺纹 导程为1 螺纹公差为6H

网友:
Re: 变速箱中间轴断面钻孔,工装设计---[请教]

批量大用钻模;批量小上镗床。

网友:

没图纸就不好讲了,可用端面套板钻模板,摇臂钻孔

网友:

你的要求不高,做个钻模很容易实现。

网友(2007-07-03):

弄两个中心架定轴心水平,然后镗

网友:

建议在摇臂钻床上加工,在摇臂钻床工作台上固定一卡盘(工件较长,条件允许工作台上钻孔,如不允许,在工作台侧面装两个V型,调中心位置定位)再装压板压紧。
如果工件定位外圆(直径45)公差小,可以直接做钻模套套在工件上,钻模套 侧面钻孔,攻丝,装一螺杆,打孔时用卡盘夹紧工件,钻模套套在工件上,侧面螺丝压紧即可。

网友(点评):
大侠,回答的很仔细了,楼主

网友(2007-08-18):

V型装夹,可以做个可以移动的底座行程45,锁紧钻床主轴位置(假如摇臂的话),开始加工.效率绝对快

网友(2007-10-11):
12楼的兄弟,顶,我想讲的跟你一样,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搞的,效率很高

网友(2014-03-12):
顶尖孔顶住,中间V铁支撑加紧
其中你要钻孔的一端
和顶尖一起搞个模板
搞个两根轴的小钻机
搞定

网友:
交叉孔的毛刺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