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机械用耐磨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07-01-14):
求助高手:用于储存及均化等用途的物料仓,耐磨材料应如何选择?那用材料的综合性能更好?
物料有:石灰石、煤、粘土、石膏、水泥等

耐磨材料举例:16Mn、45、HARDOX400(HARDOX500)、UP复合板、超高分量聚乙烯板等?

网友(2009-03-31):
我觉得得看你的看用在什么地方上,虽然使用的环境比较恶劣。但是设备得综合考虑。还得看设备的使用寿命来讲。一般地成本机械用上16MN即可。

网友:
水泥设备的防磨要看物料的成分,如果石灰石中含硅量高,16Mn的钢板是经不住多久的。

网友:
如果是风管防磨,建议用UP复合板;如果是下料溜子防磨,建议用超高分量聚乙烯板。

UP复合板耐磨但不耐冲击。

网友(2009-05-19):
楼上说的有道理,下料溜子的耐磨还可以考虑用阶梯溜子,料磨料,也就是老外常说的“Rock Box”。但是仅仅适用于非粘性的块状物料,如石灰石和水泥熟料等。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下料溜子的耐磨还可以考虑用阶梯溜子,料磨料

网友(2009-06-19):
專用耐磨搪瓷料倉板溜板!開封市盛源搪瓷廠 13503781043
专用管道搪瓷釉料理化性能
一、外观色彩:纯黑色或黑兰色
二、涂层厚度:0.2~0.3毫米;
三、无典型的涂层缺陷(DEZ-MB.19.123456);
四、光泽度:ISO28.3标准110%
五、化学稳定性:ISO2722,标准AA级;
六、搪瓷瓷面硬度:莫氏7级;
七、耐磨性:符合DIN ISO6370-11995规定;
八、抗机械冲击性:DIN51155标准:一级;
九、密着强度:DEZ-MB7.10.3标准:一级;
十、耐候性:自然环境360天光泽稳定;
十一、耐高温性:450℃恒温60分钟不变色,未发现裂纹;
十二、耐热急变性:ISO2747标准400℃不脱瓷。

网友(2009-07-25):
要考虑防腐,水分过大Mn钢板不行,建议贴耐磨陶瓷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可以联系我们:开封市盛源搪瓷厂为你解忧!

TEL:0378-3920657, 13503781043              电邮:shengyuan56a@yahoo.com.cn

我厂是国内专业生产中高档铸铁搪瓷釉料和钢结构搪瓷釉料的科技型企业.具备研制开发,工艺设计,釉料制造,产品指导的前端优势.尤其一次搪铸铁[壁炉、炉具、烧烤炉排、炊具、铁艺、洁具、工艺家具、管道、阀门等耐酸亮光黑蓝,亮光纯黑,亮光彩色"56A"系列釉料,一次搪钢结构[冷轧板、热轧板、管道、阀门、钢元,铁线等耐酸亮光黑蓝,亮光纯黑"56A"系列釉料。

网友(2011-06-02):
水泥厂不缺的就是水泥
可以用砂浆
效果还是不错的
用其他材料成本太高

网友(2011-11-29):
终于找到一个对口的版块了,汗。
(高压注浆机 www.fjcee.com)
我们是做注浆防水的

网友(2021-05-06):
碳化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