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骨架油封,不到三个月就漏油了---[请教]

楼主(2007-01-14):
装配的骨架油封(内径240mm)总是不耐用,用不到三个月就开始漏油了。怀疑是我们下面的装配工人在什么细节上没注意到,换上新轴跟新骨架油封都是一样。那位有经验,介绍介绍要点。

网友:

轴径粗糙度如何?

网友:

轴颈粗糙度确实很重要,一般轴颈粗糙度不低于0.4.加工时抛光.

楼主:

粗糙度没怎么注意,因为是维修更换,主轴从厂家购买过来,骨架油封用过市面上的进口油封和国产油封都试过,不过总是没有原厂出来的耐用!原厂装配好的主轴一部都可用到一年左右。我怀疑我们的工人在装配过程中存在问题。像我们这个油封是¢240x180x18,因为是维修,没有专用工装,主要用铁锤、改锥敲打,怀疑会不会在敲打过程中把骨架油封里面敲变形了。

网友:

骨架如明显变形,应无太大关系;当然有专业装配方法更好。因为主要靠内唇密封,骨架密封属于动密封,和你具体应用环境有很大关系(如上所说轴的粗糙度,用在非油缸上注意润滑,和径向力)

4 m, K V

个人观点,维修新人,望下面各位师傅点评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1.装配轴的时候间隙调整的不是很好导致油封不耐用,2.轴于油封接触部有磨损(轴上有细小的磨痕导致至密封不严,3.油封在装配过程中被击变形或油封内弹簧掉,
建议:装配时调整好间隙 检查轴是否磨损 安装油封时在轴上和盖子上涂一些润滑油

网友A:

 以上各位师傅讲的都很有道理,我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油封在安装的时候不要装反了。因为油封反装比正装要容易的多,所以很多工人师傅在装配时并不按图纸施工图省事就造成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后漏油的现象。

网友:

按照使用场合不同,油封要区分正装和反装,但要如何区分该正装还是反装呢〉?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个问题是油泵的轴封漏油 有人说拆下来把弹簧缩紧就好了 但是不知道这样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第一首先查看一下你用的油封材质是否与润滑油,或者密封介质匹配。---我公司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后看你的轴的径跳动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轴的同心度不好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是新轴再其他的就想不到了 ------新手意见

网友:

漏油后轴有拉伤吗?

网友:

      我是新手 ,很支持上面大家说的.个人认为还有以下可能,希望大家指教:
      1 骨架油封内唇 与轴密封的间隙不合适 造成间隙或者磨损过大 导致漏油
    2 所采用的润滑油的黏度 是否合适
    3 在装配过程中 轴承本身的质量问题(径向跳动) 调整后的轴向串量间隙 还有与电机对中是
      否符合要求 如果对中不好,容易引起激震力,在运转中引起轴的径向运动、轴震动、
      轴偏移 造成骨架油封的损坏.

网友:

建议购买进口的油封,分清是U、J型油封等,
安装检查轴表面是否有拉伤、磨损等缺陷,方向别错,
安装时加点润滑油,我们用橡皮锤安装的,没有问题。

网友:

9楼油泵的轴封漏油不知道泵是采用的什么泵,如果泵有泄油口,只能直接接回油箱(或通过风冷机回油箱),不然泵泄油回油由于有阻力导致泵轴颈处压力较高使骨架密封圈的弹簧变形而产生漏油。

网友:

估计同心度问题是关键.建议采取复合材料精密涂层技术来安装.精密度可以接近100%

网友:

复合材料精密涂层技术怎么用?请教

网友:

都用3个月了,也该漏了

网友:

DP涂层哪里可以弄到呢?价格怎么样?

网友:

建议做一个工装安装.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油封橡胶的质量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请告油封组装面尺寸,地址.以便寄上少量涂料供无偿试用.但快递费需料到自付.
以下资料请参考

当前位置:首页 -> 信息中心 -> 泵阀技术 -> 泵类技术

装载机齿轮泵油封窜油现象分析
http://www.zgbfw.com 来源:青州液压件厂 日期:2007-1-12 访问: 21

“齿轮泵窜油”,即液压油将骨架油封击穿而溢出。此现象普遍存在,主机厂反映强烈,齿轮泵窜油严重影响装载机的正常工作和齿轮泵的使用可靠性及环境污染。为利于问题的解决,现对齿轮泵油封窜油故障的原因和控制方法进行分析。

1 零部件制造质量的影响

  (1) 油封质量。如油封唇口几何形状不合格,缩紧弹簧太松等,造成气密性试验漏气,齿轮泵装入主机后窜油。此时应更换油封并检验材质及几何形状(国产油封与国外先进油封相比质量差距较大)。
  (2) 齿轮泵的加工、装配。如若齿轮泵加工、装配有问题,致使齿轮轴回转中心与前盖止口不同心,会造成油封偏磨。此时应检查前盖轴承孔对销孔的对称度、位移量,骨架油封对轴承孔的同轴度。
  (3) 密封环材质及加工质量。此若存在问题,致使密封环产生裂纹和划伤,造成二次密封不严甚至失效,压力油进入骨架油封处(低压通道),因而油封窜油。此时应检查密封环材质及加工质量。
  (4) 变速泵的加工质量。从主机厂得到的反馈信息,与变速泵组装在一起的齿轮泵油封窜油问题较严重,因此变速泵的加工质量对窜油也有较大的影响。变速泵装在变速箱输出轴上,齿轮泵又通过变速泵止口定位而装在变速箱输出轴上,如果变速泵止口端面对齿轮回转中心的跳动超差(垂直度),也会使齿轮轴回转中心与油封中心不重合而影响密封。变速泵加工、试制过程中,应检查回转中心对止口同轴度及对止口端面的跳动。

                图1 CBG齿轮泵剖面图

  (5) CBG齿轮泵骨架油封与密封环之间的前盖回油通道不畅通,造成此处压力升高,从而击穿骨架油封。通过对此处改进后,泵的窜油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善。其结构形式如图1所示。

2 齿轮泵与主机安装质量的影响

  (1) 齿轮泵与主机的安装要求同轴度小于0.05。通常工作泵安装于变速泵,变速泵又安装于变速箱。如果变速箱或变速泵的端面对花键轴回转中心的跳动超差,形成累积误差,致使齿轮泵在高速旋转状态下承受径向力,造成油封窜油。
  (2) 部件之间的安装间隙是否合理;齿轮泵外止口与变速泵内止口及齿轮泵外花键与变速箱花键轴内花键,两者间隙配合是否合理,都对齿轮泵的窜油有影响。因为内、外止口属于定位部分,配合间隙不宜太大;内、外花键属于传动部分,配合间隙不宜太小,以消除干涉。
  (3) 齿轮泵窜油与其花键滚键也有关系。由于齿轮泵轴外伸花键与变速箱输出轴内花健有效接触长度短,而齿轮泵工作时传递的扭矩较大,其花键承受大扭矩而发生挤压磨损甚至滚键,产生巨热,以致造成骨架油封橡胶唇口烧伤、老化,从而出现窜油。建议主机厂选用齿轮泵时应校核齿轮泵轴外伸花键强度,保证足够的有效接触长度。

3 液压油的影响

  (1) 液压油清洁度超差,污染颗粒大,各种液压控制阀及管道内的粘砂、焊渣等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因为齿轮轴轴径与密封环内孔间隙很小,油中的较大固体颗粒进入其间,造成密封环内孔的磨损、划伤或随轴旋转,致使二次密封的压力油进入低压区(骨架油封处),造成油封击穿,此时应过滤或更换新抗磨液压油。
  (2) 液压油粘度下降、变质后,油液变稀,在齿轮泵高压状态下,通过二次密封间隙的泄漏增大,由于来不及回油,引起低压区压力升高,从而击穿油封。建议定期化验油液,选用抗磨液压油。
  (3) 当主机大负荷工作时间过长及油箱油面较低时,油温可升高到100℃,致使油液变稀、骨架油封唇口老化,从而引起窜油;应定期检查油箱液面高度,避免油温过高。

【字体: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

楼主:

什么话!大浪扬帆你懂不懂?如果买买部新车三个月波箱就开始漏油了,你认为也是该漏了吗?建议你去看看“与日本德国最可怕的差距”。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的差距在那里了吗?就是有太多像“大浪扬帆”这类人了!

楼主:

感谢bondo ,我的轴径的200的,你们公司有网址吗?我可上去看看。

网友:

在答复19楼问题时,误以为发问者是楼主.张冠李戴,答非所问,抱歉抱歉!
复合材料精密涂层技术不仅能成倍,成倍地降低磨损率,摩擦系数.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不需要精密加工,人工镶配的条件下,将组装或配合精度,如同心度,接触面等提高到近100%.
我是铁路系统蒸汽机车时代,开发复合材料精密涂层技术首创人之一.已退休.我正在努力想把技术推广到铁路货车修理上.也愿意和其他机械行业合作发展.例如,各种液压缸磨损,腐蚀,拉伤的修复.[煤矿液压支柱,工程机械柱塞泵,机车车辆制动缸]等.欢迎为建设创新型企业共同努力.

网友(点评):
赞,现在推广情况如何

楼主:

原来是个老工程师!还会上网,令人尊敬!你这个像喷涂一样吗?会不会剥落?如果搞喷涂还是要一定的技术的,不是随便都能搞好的。

网友:

与喷涂不同.首先它用的材料不是金属而是树脂基复合材料.它的结合成型是靠粘接和模具[或偶合件].曾成功地应用于40吨橡胶碾压轴瓦上,代替原来必须安装防松止钉的铜或尼龙套.工艺简单易行,当然必须严格遵守表面处理要求.

网友(2007-02-14):

轴颈粗糙度0.4,抛光;有无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

网友:

轴的表面粗糙度是关键,我想它的同心度不用怀疑吧,你把油封装的位置的图发来我看看,至于上面说的油封的正反,在装配时油封的沟槽是向内的.我建议你让艾志的人来帮你看看并让他们帮助你设计!

网友:

  最简单的开始好好的看看(1)看看油封与轴之间的搭配是否合理.(2)看看油封的缩紧弹簧是否太松(3)看看轴的光滑度,是否有凹凸不平之处.  当然油封的质量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轴的材质不行
也就是轴与骨架油封的接处面没有表面淬火处理。
这个原因大家不要忘了

网友:

0.4r的粗造度,要这么高吗,我们厂是做减速电机的,电机轴与减速机相连的地方也用骨架油封,粗糙度要求为0.8,好象也还好用呢

网友:

本人认为。主要是装配问题,轴承间隙没有找好,因为我认为国产的油封材质不好,进口的应当好。油封没问题。

网友:

我公司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发生油封漏油后,轴上可能存在磨损,尤其是在二次维修后;轴发生磨损后,可加装耐磨套,基本可解决此类问题。
2、与润滑油也有很大关系,建议更换润滑油品;

网友(2007-03-18):

难道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国内的油封怎么了?
还是二楼说得不错,如果楼主说的轴的粗糙度低的话,你换进口中的进口也不耐用!

网友:

制作胎具,下油封时将油封装在胎具上!安装时均匀给压!

网友(2007-04-25):

你们的油是否加的太多.油温是否比以前高.油的粘度是否?还有油温排放口是不堵塞.

网友:

1检查轴径表面质量,是否有划伤、磨损等缺陷,2装配轴后检查轴的垂直度,径向跳动,端面跳动,3.采用夹具安装,如套筒,外径比公称尺寸小0.5-1mm,4安装过程注意保护唇口,避免划伤,5如果安装过程没有问题,还有漏油,考虑承压油封,如NOK的TCN型

网友:

骨架油封对安装精度以及轴、孔的配合尺寸精度及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此外安装时应同时检查轴承是否损坏。

网友:

我认为是你们的装配工人没有正确的装配导致的~油封安装时应该有工装,这样打进去就不会导致油封变形,才会延长油封的使用寿命。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是一名装配工人。

网友:

以上大家说的都对,安装骨架油封必须做到:1)操作人的安装水平,方法正确与否。2)必须保证零部件的质量符合要求,3)润滑油品保证干净无杂质。做到了这些才能使你的油封用的长久。注意原装的用的时间长是它的润滑油品干净。

网友:

设备用时间长了,里面的润滑油含有杂质,就会形成一个研磨沙,在高速高温的情况下,对轴和骨架油封产生磨损,这样就会泄露。所以设备的维修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其中润滑油是主要的。

网友(2007-07-07):

个人认为是安装方法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不是制作的问题,而是在装配过程中由于不认真、不仔细、甚至于偷懒而造成了许多问题。我现在才体会到在现场"盯"的含义。

网友:

原因太多,无法说清楚,看到实物就OK了

网友:

可能油封材质不适合,调查一下原装油封材质
还有包括主轴\油封等要成套更换,
装配时确认是否蛮力装配

网友(2007-08-29):

1你可以检查是不是泵同轴度太大,2在检查你油泵可能内漏严重,更换元件。3把泵的回油管更换掉

网友:

你们的采购有问题,

网友:

建议核算一下油封与轴接触处的线速度,不同材质的油封可以满足不同级别的线速度.可考虑进口货.
个人建议:装油封时尽量在现场看看,没坏处的.

网友(2007-11-01):
个人意见

也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你的装配轴有跳动,这样的话,估计密封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2008-01-12):
.
各位都是老师傅,但我也提一些我的观点。
现场装配油封主要需要检查几个问题:
1、轴的时候间隙调整的如何,因为如果轴隙调整不好容易造成磨损;2、检查轴跟油封接触面有磨损,如果轴表面有毛刺或伤痕也容易磨损而减低油封寿命;3、油封在装配过程中被击变形或油封内弹簧掉(个人觉得第三点出现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新手)。

网友:
1.轴表面的光洁度(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你只是维修而已,用的还是原装轴);
2.安装油封的操作过程(如果操作不得当往往会有漏油的情况:1)骨架油封内侧弹簧脱落2)骨架油封与轴不垂直;3)骨架油封变形;4)骨架油封唇口损坏;)
3.在安装骨架油封时,一定要先在油封和轴上涂些润滑油,最好有过渡保护套;

网友:
呵呵来这里讨论的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真是学到不少东西。希望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继续哟!

网友:
轴尺寸精度及粗糙度有问题,若尺寸够,则轴表面打磨光滑即可。

网友(2008-06-18):
看了这么多行家的见解,我想楼主设备不停的漏油也换过很多次了,大家提出的问题肯定都考虑过了,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注意
那就是轴的加工方式,楼主可以观察一下是否轴表面的加工车削表面有螺旋状走刀留下的痕迹,方法是用重物挂线转动轴,如果线在轴上有轴向运动,表明你的问题出在轴上。工作时候轴转动导致油从螺旋状加工痕迹沟槽中渗出。
各位行家提到的都是常见的问题,希望我的想法能够提供帮助
建议有问题找Garlock Klozure的工程师咨询,他们够专业和详细,不会只是纸上谈兵

网友:
建议楼主考虑1轴承是否有过大的浮动量引起密封不好;2轴的表面粗糙度和硬度是否符合要求;3安装的过程中是否做了必要的保护,例如过键槽或螺纹时要用护套等;4建议在安装的过程中在油封的外圈及唇封处涂润滑脂以防止干摩擦损坏;5可以考虑在油封处开润滑孔,对油封进行定期润滑保养。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在油封处开润滑孔,对油封进行定期润滑保养——如何进行的

网友:
来学习的~~还是真实的问题提出建议的人多~~~

网友(2008-09-16):
楼主解决没有啊,解决了什么原因怎解决的不告诉我们啊,我也装个外圆磨床主轴,装上密封圈后明显感觉转动不如开始好,敲外壳,转动手感好时就OK了,没出现过漏油

网友(2008-10-31):
不会吧,这个都装不好

网友:
考虑一下安装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08-12-20):
肯定是装配技术问题,

网友(2009-05-14):
是不是轴颈磨细了?

网友:
安装是否有问题,应该用工装安装,

网友(2009-07-17):
第一首先查看一下你用的油封材质是否与润滑油,或者密封介质匹配。---我公司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后看你的轴的径跳动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轴的同心度不好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是新轴再其他的就想不到了 ------新手意见

网友:
干磨很快密封就会坏

网友:
加点密封胶,安装时防止利口划伤油封,选用迷宫式或者双唇的。。。。。

网友:
装新油封的时候要记得在唇口要加点润滑油的哦,不然干磨的话油封用得不久的`

网友:
安装时在刃口涂点润滑脂,再设计一个专用工具,使其装配时受力均匀,才能提高装配质量。

网友(2009-08-23):
同意楼上的意见
做一个专用装配油封的工装,
不要有毛刺,飞边什么的伤到唇口了,
油封唇口要均匀涂抹一层润滑油,

网友:
装配技术问题

网友(2009-12-26):
再检查一下轴是不是和油封不同心

网友:
建议楼主把失效的图片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油封的反正

网友:
检查轴有没有磨损和变形。
再检查轴与油封的密封处有没有凹痕和凸点。重要是看同轴度。

网友(2014-03-07):
油封漏油一般是油封老化和轴与油封接触处有无磨损造成的,与安装没关系,安装质量不行,用不了三个月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安装顺序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各位师傅讲的都很有道理,我还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油封在安装的时候不要装反了。因为油封反装比正 ...

这确实是容易忽视的地方,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个情况。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一个油封这么多的点,,,以前都是直接更换新的,原来是什么型号更换成什么型号就OK了,也挺好使得,没有想这么多。

网友(2014-04-10):
漏油有很多原因的,油封工况怎么样,温度啊,环境啊对油封的影响也很大的

网友(2014-08-23):
我是新手,昨天安装一个弗兰德减速机的骨架油封,不知道油封压盖是否应该留有余量约1mm

网友(2014-10-15):
工人的安装有问题,靠改锥这些小面积的去把180*240*18的骨架密封圈砸进去肯定是会有损伤的。这都经常漏油了,为什么不能做个二类工具呢?如果还是漏油那至少可以排除工人安装的问题吧!

不过我估计这不仅仅是骨架密封圈漏油这么简单,你的安装孔啊,轴承的精密程度啊,间隙调整啊等等都可能是问题的存在点,因为你说的原装的好用一年嘛!具体问题的点需要你仔细去发现,只要发现了问题点,维修也就有针对性,也就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你可以拆下来看看,如果是变形了可能是尺寸不对,如果破的比较厉害就是装配问题,还有其他的比如太小,材料 ,加工接触面粗糙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2015-04-28):
油封内唇没摸黄油 与轴干摩擦磨损过快

网友(2019-09-16):
磁力油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轴颈磨损,引起更换的油封使用时间不长,,看楼主的表述的意思,应该没压力,建议装配时,把油封的弹簧适当去掉一节,油封反装

网友(2020-09-22):
可以尝试别的密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