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输纸的应用---[请教]

楼主(2007-01-14):
似乎现在大多数胶印机或者模切机都采用了变速输纸的装置,就是在输纸带的线带辊上装一个变速机构,使得纸张远离前规时是高速,到达前规时变成低速,这样使纸张平稳定位。好像应用较多的变速机构有:椭圆齿轮、转动导杆、齿轮连杆,也估计有其他的机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现在的输纸机厂家和印刷机上使用的以那种类型的变速机构多呢?

这一部分在机器上都是用盖子盖起来的,看也看不到啊。

网友:

国内大部分都没有唉。楼主可以贴图,资料等详细说明如何?

楼主:

是这样吗?我怎么觉得国内好多厂家也有这种机构,难道国外用的比较多...
那个,怎么贴图啊,我好像不会…^_^

网友A:

三楼不妨文字说说看,我们等您的高见,国内应用,我同意2楼的说法,也许我们见识上还不够吧。

网友:

就我的了解,国内的青岛桑拿 采用非圆齿轮减速 进口机型我见到过捷克阿达斯特和Polly胶印机采用齿轮-连杆实现变速输纸。其它机型还没有见过。

楼主:

我是不了解厂家实际的应用是什么机构啦,我知道的都是从书上看到的。…^_^
像非圆齿轮好像加工比较困难;转动导杆,运动比较简单,就是带滑槽的圆盘带动连接在齿轮上的滑块运动,从而形成变速;齿轮连杆也是偏心的齿轮带动的,是四杆机构和三个齿轮的组合机构,以达到变速的要求。
其实我是很想知道这些机构的实际应用情况,就是像5楼说的那些了,因为我还在学校,不太了解实际。不过我去年好像是6月吧,去看上海那个全印展的时候,觉得国内不少厂家也有了这种变速机构了,就是不知道具体采用了什么类型的,所以想请教各位,看看那种应用的比较多,那种比较少。对了,不仅胶印机上有,模切机上有的也有呢。呵呵。
请有了解的朋友再讲讲吧,国内国外的应用都好。

网友:

kba以前好像是用2段输纸带的.

楼主(2007-03-01):

还有一点我搞不清楚,就是,纸张的输送装置有输送带式和真空吸气带式两种,是不是真空吸气带式都要用这种周期变速的机构进行变速?
另外其他的减速机构,例如缓速钩、前档规、吸气孔等,是应用在那种输送装置上的,还是没有固定的匹配方式。

哪位高人能为我解惑呢。

网友(点评):
首先声明,前规不是用来减速的!一般的单张纸机子上都有前规!跟输送装置没有必然联系,不管你是皮带式的还是真空吸气的,都要有前规!吸气孔应该是用在真空吸气式的输送装置上的!

网友(点评):
变速输纸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纸张在输纸板上有个减速过程,降低纸张的惯性。因为纸张速度快的话,一下子就冲到了前规上,会有个回弹及拱起,影响纸张的定位,最终影响印刷质量。

网友:

我觉得现在计算机应用发展很快,用单片机等加上步进电机等可能实现的更好的.
不知道这个行业有没有这样设计?我不知这个行业的.哈哈.

网友:

真空吸气带式输纸机构

  (1)两根吸气带的张紧需均匀适度。吸气带与主动带轴间的摩擦力要能顺利地传递吸气带,不出现滑移。

  (2)吸气室的真空压大小要合适。可以通过气尕上的吸气气压调节阀进行调节。若吸气室的真空压太小,吸气带吸住纸张进入前规;若吸气室的真空压太大,纸张表面易出现吸气带的痕迹,使背面的图文蹭脏,甚至使薄纸破损。

  (3)为避免较大幅面的薄纸在输送时平整度不足,纸张在吸气带之外起皱,纸角翘曲抖动,目前,绝大部分的真空吸气带式减速输纸机构都在输纸台板上增加了2~4根输送线带,并在定位纸张的拖梢处均匀布置了数只毛刷轮,拖梢后沿5mm处布置数只压纸轮,其主要作用是控制整个幅面上纸张的平整度,并防止到达前规定位的纸张回弹和飘动。因此,压纸轮、毛刷轮与线带间的压力较小,只须稍稍地给纸张一个往前输送的趋势即可,对纸张及其表面的印迹无损。若压力太大,不仅操作纸张,而且,会影响真空吸气带的顺利送纸。

  (4)气泵和吸气气路要经常清洗。经常清洗能防止纸粉、纸毛堵塞气泵和气路,影响吸气送纸的效果。

  (5)印刷不同厚度的纸张需校正吸气气压及压纸轮等。

  若前后两批印件的纸张厚度不同,则必须调节气泵上的吸气气压阀,改变吸气室的真空压,使吸气带吸住纸张的力量合适。同时,各压纸轮、毛刷轮与线带的压力也要一一予以校正。

  (6)印刷不同规格的纸张需调整压纸轮等的位置。若前后两批印件纸张规格不同,则压纸轮与毛刷轮的位置也要相应移动。

网友(2008-02-26):
目前国内的变速飞达,我知道同业在做,我们长就用的他的

网友:
变速飞达?不了解。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通常飞达有递纸和输纸两部分,这里说的变速主要是指输纸部分!

网友(2008-05-02):
就是飞达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速度的变化.当纸张快要到前规的时候,飞达速度减慢,以利于前规的定位,当纸张与前规接触定位后,,飞达又提速使下一张纸快速前进,以弥补刚才速度的减慢,使飞达能与主机同步.

网友(点评):
老兄说的有点问题!主机设定某个速度后,飞达的速度要匹配是不会变的!只是采用了变速输纸机构!使纸张在飞达的输纸台上前段速度快,后段速度慢,前规定位后,纸张和飞达就没关系了,这是纸张的加速靠递纸机构来实现

网友(2011-07-24):
见过齿轮连杆的!有空画张简图给你参考!呵呵!

网友B(2014-07-25):
引用 网友A:
三楼不妨文字说说看,我们等您的高见,国内应用,我同意2楼的说法,也许我们见识上还不够吧。

版主的机器上没有变速输纸吗?貌似秋山就是偏心齿轮+连杆的机构。既然版主设计时参考了秋山机,没道理没见过啊
版主太坏了!

网友:
回复回复……有威望不急需威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机器上没有变速输纸吗?貌似秋山就是偏心齿轮+连杆的机构。既然版主设计时参考了秋山机,没道理没见 ...

呵呵,有些东西不说为妙,我在做我自己的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些东西不说为妙,我在做我自己的企业。

话说版主是俺前辈,有机会希望多多指教啊!这个圈子太小了~哈哈……

网友(2015-01-17):
新手!看到报到下!!准确的说这个是减速装置!在mabeg输纸器上是选用的部套!一般长做薄纸厂家选用。

网友(2015-03-02):
莫切记上用变速竖直的很多啊,像长荣还有胜利仿造的BOBST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5-06-08):
变速齿轮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