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5):
求助高手:
用于行走用途的轨道,选材及热处理等应如何选择?
那些位置轨道面需进行热处理?
如果用45或16Mn,那种材料更好一些?

主要应用方面有举例:
行走车轮用的轨道、导向轮用的轨道、支撑轮用的轨道;
型号主要有:重轨、轻轨、方钢、钢板制作等。。。

网友:

好象这方面没什么过多的要求把
但这要看你用在那方面了,一般情况下技术规格里会有型号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