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求助]

楼主(2007-01-15):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铜套应用位置举例:主要用途有液压缸连接的铰支座、承重支撑轮、防偏防碰装置、起重滑线轮等!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铜套外圆与孔的配合为过盈配合,汽车连杆衬套与孔的过盈量为0.1~0.2毫米,有关资料推荐的优先选用的配合主要有:H7/k8、H7/N6、H7/S6,铜套与轴的配合为间隙配合,柴油机为0.04~0.05毫米,农业机械常用优先配合有:H11/b11、H12/b12、H9/d9、H11/d11、H8/f7、H9/f9、H7/h6、H8/h7、H8/h8、H9/h9、H10/h10、H11/h11、H12/h12,设计时,可根据要求灵活选用。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基本同意二楼的说法,建议铜套与轴的配合还要考虑润滑介质,便与油膜的形成。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铜套压入其他零件孔内后,因外径是过盈配合,会造成内孔变小,内孔要再加工下。
或内孔事前先放大,压入后回到零件图纸尺寸(如过盈量是0.03,那么内孔就放大0.03.建议要搞试验后再定放大量)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现在用粉末冶金套的多,厂家样本可提供配合要求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把铜套改为粉末冶金,其效果怎么样,价格比较如何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价格上是便宜一点,但要根据你的具体工况来选择,轴承厂都有样本可供参考,具体的配合尺寸上面都有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粉末冶金抗冲击能力比铜套差。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粉末冶金抗冲击能力比铜套一点都不查差,钢背双金属套.

网友(2007-03-08):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学习学习,受益了

网友: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二楼正解!

网友(2007-04-17):
Re: 求助铜套里外的装配公差如何选择?

LZ的使用场所太广,按具体情况才好定,总之是外静内动的配合,具体的靠经验啦.

网友:

使用复合轴承就行

网友(2007-09-26):
igus的塑料轴承,不知大家是否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一类的轴承主要使用无油轴承,这种轴承的内孔是涂敷了一层自润滑的材料,可以替代铜衬套,价格很便宜,但是功能不降低,国外应用很普遍

我们采用的镀银,我们又一种产品轴和孔中间用的是浮动环,也是铜基,但在配合时的间隙也是看经验,,

网友:
igus的产品贵的惊人,国产嘉善的自润轴承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