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与45#链轮轴性能区别---[请教]

楼主(2007-01-15):
我公司生产的堆取料机刮板链轮轴,有用42CrMo制作的,也有用45#制作的;由于制作图纸是不同设计院提供的,由于此两种轴使用同一位置,经多次建议设计院修改材料材质,以便我公司生产的产品能统一,可各个设计院的回复都是他们设计没有问题!
请教,42CrMo与45#链轮轴综合性能到底有那些区别!

网友:

这二种材料都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只要能保证使用要求就可以了.不必多计较。

有的设计人员错误地认为;材料选用的越高档越好。错1,机械性能够用就好。错2,碳钢与合金钢最大的差别在于热处理的淬透性,我曾看到42CrMo材料在图纸上竞没有调质处理要求,还不如直接选用45#

8 @( S( p/ C n4 i l4 O

42CrMo材料价格高于45#钢价格。42CrMo材料热处理性能好45#钢,但当调质后二者机械性能是一样的。至于选用那种材料自己看着办。

1月19日纠正.对不起搞错了,在此表示谦意;45#钢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42CrMo性能要求可看http://bbs.cmiw.cn/forums/111749/ShowPost.aspx  可直接点接

网友(点评):
强度调制后可能差不多,韧性指标有差距将影响寿命,另塑性指标也有差距。 两种材料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2014-11-13):
哈哈,能用的话,当然便宜的好

网友(2017-11-08):
大神,膜拜

网友(2018-06-27):
我一般设计的时候,根据工况,按照Q235、45、40Cr、42CrMo的顺序选用材料。也参照过国外的一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后两种。

网友A(2020-07-23):
42crmo调制后韧性要比45高多了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42crmo调制后韧性要比45高多了

居然碰到了同姓的社友

网友:
轴类传动还是选用42CrMO材质加调质,不调质同意楼上的不如用45#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