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工控自动化拉.....

楼主(2007-01-15):
好像我们版块很冷清啊,,,

P P

是不是大家工作太忙拉.........

: z# r \

我也是自认为略懂一点点PLC编程.....

4 j. d k$ {- w

还想有经验的大侠们有时间交流一下哦.......

像什么软件一类的找我没问题,不过社区还是应该讨论下实例

毕竟熟能生巧吗????

仔细看了下我们版块的资料,,,没什么内涵的..........

呵呵...因为年龄小,还请原谅我的年少无知..........

网友:

遥远的爱 网友好!

如果,用计算机直接控制100个继电器:
1?:在WIN-XP环境下,用什么软件好?
2?:硬件用什么方法去实现?

上面不是考试题,而是在为一个设计选择方案。

syw  070115---03.58

网友:

共同支持。

网友:

硬件推荐用工业控制计算机,选机型的时候要侧重机器所带的接口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软件要用组态软件
用组态王吧

网友:

kala 网友好!

我曾用普通PC机在PCI插槽上外加一块I/O卡,做过两个项目。采用PC机主要
是从成本考虑,可靠性也很好。但那时用的PC机是386和486,用的I/O卡是北
大下属校办工厂生产的16路双向I/O卡,是在DOS环境运行,所以,应用程序,
是用C语言编的在DOS下运行程序,需要在WIN98与DOS之间来回切换。

但那个I/O卡太老,和现在的PC机软件和硬件环境不匹配,已经不能用了。
我在找与现在PC机匹配的I/O卡,你是否能提供这方面的线索?

谢谢!

syw  070115---11.49

网友:

呵呵,搬门弄斧一下.

应该有这种卡,像台湾研华,凌华品牌的.

也有国内品牌:

PCI总线非隔离数字量I/O卡
可直接连接DB-24P,DB-24R,DB-24PR,DB-24SSR,DB-24P或任何与OPTO-22兼容的端子板
高达144个数字量I/O通道
仿真6个工业标准的8255模式
可编程中断处理
一个37D型连接器,5个50针电缆连接头
输出状态回读
PCI总线
DIO响应时间 0.77 us (1.3 MHz max.)

价格千元左右.

卡附带驱动控件或函数,用VB编写就可以.用组态软件也行.

不知能不能满足开门大侠的要求?

网友:

海山 网友好!

你在6楼提供的资料非常好!“144个数字量I/O通道”足以。
“PCI总线非隔离数字量I/O卡 ”是非隔离的不要紧,与它配套的
DB-24P……是隔离的就可以了。
.................................................
VB和组态软件考虑了,但它们都存在一个问题,不能进行底层运算。
在合“蚊子哥哥”讨论中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用C++ Biulder 这个
软件是最理想的,但,对我来说还是难了点。……一切正在努力中。

谢谢你的资料!

syw   070115---17.36

网友:

海山 syw开门造车 网友你们好!

我对数字量I/O卡很感兴趣.还请多多介绍一些呀.谢谢!

网友:

我在飞 网友好!

数字量I/O卡是利用计算机的PIC插槽,通过PC机对外进行控制而设计的一种接口卡,
这种卡有隔离型与非隔离型之分。所用的隔离元件为光耦,其作用是避免强电
通过接口卡串入PC机而造成损坏。所以,应用该卡进行工控时,一定要选隔离型。

将该卡插入计算机的PIC插槽内,按照说明书向该卡的口地址直接输入十六进制数,
就能控制该卡的输出口的电平,从而达到对外控制的目的。

syw  070115---20.24

楼主:

呵呵,用计算机直接控制,我还不是很懂,还有待努力!!!!!
不过6楼的大侠还是满有经验吧???
他的资料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