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普通计算机与数控冲床的主机 [请教]

楼主(2007-01-15):
我公司有几台AMADA255数控冲床,编程后需用软盘将程序拷入数控冲床的主机,很麻烦。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连接普通计算机与数控冲床的主机。谢谢!

网友:

一般的数控机床与计算机连接都是用RS232接口,另外需要一要数据线,还有数据传输软件。
你可以问问社区里的数控散人版主,他是数控高手,呵呵

楼主:

数据线有,不知用什么传输软件。还请大家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