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7-01-15):
各位同仁:

我终于下载安装了proe 野火版 还在网网上下载了一个视频教程,但是我的是野火 版的他讲的也是。但是在我画一个很简单的正方体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我的步骤是点击top平面然后选择一个正方体的拉伸命令后,视频教程上出来的画面中有个带笔的小方框是在界面的左下角但是我的没有,后来我看了命令提示在“放置”命令中有个定义,然后才出来个草绘的对话框,我点击草绘按钮终于进入了和视频上一样的界面,终于可以进入一个二维界面,我选择了正方形命令画了个正方形,这和视频上讲解的一样,我也跟着视频上学着打了个对号,后来就有问题了:视频上讲解用鼠标中键可以移动视图,但是我的怎么也不能旋转来看三维的图?

问题有二:

1、请各位 能不能根据我的描述,判定一下 我的版本是多少的? 我下载网上告诉我是3.0的,好像和视频讲解的不一样的版本阿?

2、我的菜单命令中点击哪个命令才能旋转视图而看到三维视图?

我的问题好像有些幼稚。请大家不要见笑,毕竟是初学者!

1 p m

附个我画的附件把!

网友:

旋转就按住中键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是三维的,按中键就可以旋转,看到三维视图。Shift+中键移动图形,Ctrl+中键可以放大或缩小视图。不行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用的是盗版的,有时关了重画就行了,我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即然是3。0的就可以按住中键不放就可以旋转

网友:

你的软件有问题,这种软件是不可能免费下载的,何况是3.0。

网友:

楼主是丛哪个网站下载的,有网址吗?我想下一个试一试。我同学用QQ给我传来了一个,结果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