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设计,要求响应时间不能大于5ms---[请教]

楼主(2007-01-16):
斑竹大侠,各位网友:

    手头上有没有电磁阀设计类的书籍可供我参考,我正在设计一电磁阀,要求响应时间不能大于5ms,恳求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要求够高的,关键要选择能有这么快响应速度的电磁铁,国外的高响应比例电磁铁可能满足。阀内可动部件质量要小,摩擦阻力、粘性阻力小,设计中要考虑电磁铁的力和阀芯上的阻力平衡的问题、液动力的干扰问题,阀芯的复位问题等,大侠可以列出具体的要求大家好帮忙。

网友:

可以参考高速开关阀的设计思路,请告诉电磁阀的有关参数(pq),针对性更强一些。

网友:

不是开玩笑吧,我看了一下力士乐样本,高响应比例换向阀0~100%的响应时间为〈10ms.

网友:

行程要短,阀芯质量要小,摩擦要小,电磁铁力量要大。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建议,电磁阀行程0.25mm,
影响电磁阀响应时间的因素有那些,如何进行理论设计计算,求教各位大虾,手头上有否相关的资料;

网友(2007-05-11):

除非是伺服阀,比例阀达不到,如果有高速开关阀或许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