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额定转速计算---[请教]

楼主(2007-01-16):
发动机在设计初期,他的转速(也就是活塞运动周期)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还有个就是斜盘传动,就是把转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他的原理什么?

小弟是个外行,还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

设计发动机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排量,其他参数都是根据排量设计的,发动机的转速应该是由发动机排量和活塞行程决定的

网友:

吉林工业大学杨连生教授主编的《内燃机设计》一书介绍的十分详细,你可以找来参考一下,另外,机械工业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由徐逢源翻译的《汽车设计》也有介绍。
关于斜盘传动,你可以看一下轴向柱塞泵的工作原理,这些东西在网上介绍比较麻烦。

网友(2010-08-03):
在设计发动机钱,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应用。

网友:
在设计发动机前,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应用。

网友:
是想问 活塞平均速度么?
     活塞平均速度=2X冲程X转速(  m/min )

网友(2013-09-28):
应该是行程乘以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