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普通PC改装触摸屏方案!

楼主(2007-01-16):
现在很多工业场合都需要使用触摸屏技术,就图个方便直观。可是触摸屏外型差别不大,但内部软件和显示效果却千差万别。我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关于普通PC改装触摸屏的几个问题。首先,怎样使用普通XP系统在没有鼠标键盘的情况下输入汉字,(我在选择好输入框后,去更换输入方式时系统很容易就把焦点转到桌面或其他的地方了。)其次,程序死循环后,怎么在不重新启动的情况下关闭程序。还有其他的小问题不好描述,请各位有过成功改装经验的大侠或有好想法的师兄弟们给些宝贵意见和建议。也请给一些你们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以供学习。对了,我现在使用的是VB,本人是个小菜。谢谢各位!

网友:

1。怎样使用普通XP系统在没有鼠标键盘的情况下输入汉字

试下CTRL+空格键能不能把输入法切出来,如果切不出来的话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2。程序死循环后,怎么在不重新启动的情况下关闭程序

这点是只能让程序重启的,如果你要彻底这问题那要对软件的底层做修改!(一般程序员是不能完成这工作的,如果乱调的话会使系统死机,你这想法在短时间内不会有解决方案出来的)

关于普通PC改装触摸屏的几个问题
这方面我没有做过项目,不过在组态(也就是PC)里,有变量、全局脚本之类的东东。如果要转换过来,里面用到的参数肯定是有区别的。你要改它一定要对两者都相当熟悉!如果不能转的地方则要自己灵活变动来替换掉!我想里面的难度应该是不大的。

网友:

触控屏的原理很简单,关键是怎么和系统配合起来
可是我看了你们的描述,不太明白在说什么啊
一般触控屏都是用来点选的,要写汉字的话那不和写字板一样了

网友:

TO:深南大道
楼主说的是组态,虽然组态说得宽松些也是HMI的一种,但它是寄于计算机为操作平台的~~~

楼主(2007-02-25):

谢谢大家!我最近在找一些朋友帮忙.他们提出用修改嵌入式系统让使用应用程序时使用嵌入式系统,打印或数据处理及EMAIL用windows.看来要比我自己想的其它办法要好.在次谢谢大家,如果试验可以,我会把经验转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