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m不锈钢板等离子焊接一次成型的问题---[附图,讨论]

楼主(2007-01-16):
前段时间一直在做10mm不锈钢板的等离子焊接,不开坡口,一次成型,可是最近做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发现焊接的背面成型总是很窄,铺不开,而且有波浪行,图片如下面所示图1和2焊接的正背面成型,大家可以看下成型情况,正面的保护我们可以做好 现在只是实验 不做特别要求,但是背面的情况就不是很好,窄而且成波浪状,我们希望能达到图3图4效果,(这个是我们帮客户焊接的5mm不锈钢板的成型)

  看过的朋友都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帮我想想办法,在焊接速度,焊接电流还有离子气流量,保护气种类及流量方面给点参考意见!

 q

参数如下:离子气5L/min       保护气 Ar+H2(2%)20L/min     电流:236A       速度:200mm/min    电压:30.6V

网友:

楼主好!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很有实际价值,加油!

看过照片后有如下几点想法:
1、工件装配间隙是否均匀?
2、背面保护要做好,不然也会影响成形;
3、送丝速度是否均匀?及送丝到熔池的位置?
4、离子气流量偏大也影响背面成形;
5、再增大一点焊接电流。

.....................................................................

供你参考。

也顶一下,各位大侠帮助解答一下!

楼主:

回斑竹问题
1  装配间隙均匀 我们的工件是铣过的.
2  这个有一定的可能 不过我们背面有保护 基本是不发渣,不是很黑的.
3  没有加丝
4  5个的离子气已经不大了吧,我们用过3.5的,但是背面依然很窄 我们希望背面溶宽要达到4mm以上吧,要不然纵缝的时候会出现未融合 或者是咬边.
5  增加电流可以试试
试过之后我们再回复下

网友:

楼主好!

试验结果出来了吗?效果如何?

采用的何种工艺?

楼主:

结果在前几天才出来  我没有开破口 但是留了一点间隙 这样焊接 感觉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可以焊接  可是不知道力学性能怎么样 没有拿去做力学性能的实验

网友:

如果这样做外观不错的话,那其力学性能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感谢你的回复,有何新的进展请及时跟帖!

楼主:

外观是不错 可是不知道力学性能的 因为毕竟我是留了一定的间隙去焊接的 间隙不能保证均匀 我不知道有没有未融合的地方 现在没有那个条件拍片

网友(2008-11-19):
不锈钢等离子焊接6mm以上焊接,反面渗透就会起波浪状,8mm以上就必须打坡口,否则焊缝中容易有连续气孔等缺陷。

网友(2014-03-11):
背面成型的宽度和你选择的喷嘴孔的大小有关系,应该选择喷嘴孔最少4.0的,应该比较好焊的出来,还有就是焊接的离子气选择氢氩气体,氢含量2%有点少,最好5%。接下来焊接的时候离子气调到5或6别动,焊接电流应该在300左右,然后开始焊接,看着中间的小孔调节速度就
可以了,质量很好,效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