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化的铸铝表面很难看,而且不间断地有斑---[请教]

楼主(2007-01-16):
我们钝化的铸铝表面很难看,而且不间断地有斑,是钝化不均匀还是必然的呢

; U7 ^* Z ^0 g0 O8 I

如果是必然的请问该做怎样的表面处理呢?

网友(2007-06-20):

不知道所采用为何钝化液,一般经过钝化是没有斑痕的。这与钝化液、水洗、干燥方式等众多因素有关联!

网友:

压铸铝一般不会经过抛光,如果机械抛光,压铸的痕迹就会被处理掉,如果是化学抛光,一般目前的压铸铝的含硅量均为8-13左右,这些铝是没办法进行化学抛光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所以,估计楼主所说的斑,应该是水迹一类的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