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有什么功用?

楼主(2007-01-16):
很多数码产品如相机、随身听的接线有这么个结构?

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楼主:

线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了

打开过,里面不是磁铁,根本没有磁性。

网友:

抗拉力保护吧
要是断也是那地方先开始断,维修检查方便

楼主:

楼上的解释有点牵强

我估计与电磁场方面有关,两根方向相反的导线,其周围的电磁场可能相互抵消,

还望电气电子工程师给答案

网友:

各位网友好!

里而是高导磁磁环,导线在里面绕上几圈,形成一个小电感,
用于滤掉外部的杂波干扰信号。

syw  070117---17.00

网友:

原来如此!
长知识了!!

楼主:

形成电感?讲深入一点啊,开门造车

网友:

各位网友好!

里而是高导磁磁环,导线在里面绕上几圈,形成一个小电感,
用于滤掉外部的杂波干扰信号。

syw 070117---17.00

开门造车大侠说的一点没错,它是用来去杂滤波的!

网友(2007-04-17):

减少信号的传送干扰,好的一点的电器商会对此有说明的,我买摄像机的说明书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