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加强筋---[求助]

楼主(2007-01-16):
各位大虾,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在点确定之后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俺是新手,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草图做错了,直接画一条连接圆柱和基座边线的直线,再用筋工具试一下.

网友(2010-10-24):
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还没搞定

网友:
加强筋只能在一个实体上产生!你的草图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