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如何区分英制和公制?

楼主(2007-01-16):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能够区分出一个螺纹是英制还是公制啊?

还有Pt与Pf牙怎么区分?

 d6 A0 t3 B

谢谢!

网友:

用尺量呀。

网友:

粗略判断的话好像英制的比公职的牙距大(同规格的)

网友: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縮寫,屬於美国標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區.国家標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 是 Pipe Thread 的縮寫,是 55 度密封圓锥管螺纹,屬惠氏螺紋家族,多用於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於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規定为 1:16. 国家標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屬惠氏螺紋家族.标记为 G 代表圓柱螺紋.国家標准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紋尺寸的直徑,單位是英吋.
行內人通常用分來稱呼螺紋尺寸,一吋等於8分,1/4 吋就是2分,如此類推.

G 好像就是管螺纹的统称(Guan),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老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60度。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大径比公称直径大。

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楼上的姐姐还是妹妹?先感谢你的的指导。
不过我现在对这几种制的还是有点混淆,始终无法清晰地区分与联系起来。
以常见的三角螺纹为例:
公制中主要分为普通螺纹和管螺纹,
其中普通螺纹的牙型角=60度,其表示方法为:粗牙(ex. M24)和细牙(ex. M24*1.5)
管螺纹有四种:
1.普通细牙螺纹
2.非螺纹密封管螺纹(牙型角=55度,圆柱管壁)
3.螺纹密封管螺纹(牙型角=55度,圆锥管壁)
4.60度圆锥管螺纹
请问这些管螺纹的表示方法怎么写啊?

另外,美制和英制的又分为哪几种,其分别又怎么表示呢?

网友:

5楼啊,你有没有看4楼的回复阿,回答的都那么清楚了

网友:

四楼大侠讲的真好,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

4楼的回复very concise.

网友:

整理了一点,不足之处请大家指导!

网友(2007-02-25):

凭眼看:英制比公制的牙深,牙距大,
牙距计算方式不一样:英制是一吋多少牙!

网友(2007-04-20):

螺纹的角度:公制和美制螺纹都是60度,英制是55度,TM水管螺纹是30度、SM针车螺纹和BC螺纹也是60度、公制梯形螺纹30度、英制梯形螺纹29度、台形螺纹(TW29度 TR和TM30度)
普通螺纹:公制螺纹 M;英制W;美制UNC、UNE、UNEF
管螺纹:英制PS、PT、PF ;美制NPS、NPT、NPTF、NPSM
风嘴螺纹:CTV、TV

1/4-20的外径尺寸是 1A:0.2367-0.2489(6.012-6.322);2A:0.2408-0.2489(6.116-6.322)3A:0.2419-0.2500(6.1443-6.350).

英制螺纹:
按照公称尺寸和每英寸牙数制定规格
如1/4"-20 ,3/4"-10, 1"-8
1/4"-20表示 公称尺寸1/4 即大径为6.35mm(25.4除4=6.35)
每英寸20牙
依此类推。

网友(2008-02-28):
哪位知道“美制梯形螺纹”牙型角为29°最大偏差值为多少?根据是什么啊?

网友:
原来还真没去深究,还有这么标准

网友(2009-05-14):
总记不住啊 呵呵

网友:
有相应的检验工具-螺纹样规,很小而且很便宜(一个上衣口袋能放好几个)

网友(2009-12-12):
英制螺距是用每英寸含多少个牙表示。把卡尺定在25.4毫米,把一个尺尖对齐螺纹牙尖,另一个尺尖如对齐螺纹牙尖就是英制螺纹,如对不齐螺纹牙尖应该是公制螺纹。

网友:
买一把螺纹规,公制和英制常用螺距都有,测一下就知道了,简单明了。便宜,就几块钱

网友(2010-03-16):
学习了,尤其感谢4楼的同学

网友(2010-10-09):
是英制尺寸称呼吗?看看是怎样的指导

网友(2013-12-16):
用螺纹规量,就可以知道公制还是英制的。

网友(2015-01-17):
四楼讲解的很详细,但是还是想知道如何能很直观的判断是英制还是公制

网友:
测量+查手册

网友(2015-03-13):
受益良多,謝謝分享

网友(2015-06-24):
做车床的都喜欢把60度与55度螺纹规挂钥匙上,用时拿出来量下就OK!
这两种规能测量市面的80%的螺纹!
没毕要去记下全部的,了解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9):
向4楼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