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方法

楼主(2007-01-16):
两件是插接件如图,要求件1插入件2后从件1的另一面焊接,焊接后焊点比平面低,用手弧焊和气焊试过,都需磨平,不好用。求高手支招。

网友:

请上传您的附图!

网友:

无图不好说 不过焊缝成型比较好掌握的应该是氩弧焊了吧

楼主:

对不起,因为电脑问题,附图未发了出,今天补上。

网友:

这种结构可用如下几种方法:
1、摩擦焊;
2、电阻焊;
3、手工氩弧焊;

当然要看你们的设备情况,我觉得手工氩弧焊不加焊丝熔焊,最简单,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2008-10-05):
典型的摩擦焊工件。
效率和质量高出很多倍。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