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模该怎样设计

楼主(2007-01-16):
生产中的件如图,要求不改变厚度下做出产品,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别人如何帮你?是甚么材料?多厚?你使用甚么设备以及技术要求等。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说的很清楚,图中只给出了大概形状,长度和厚度等等数据都没有,没法猜测是冲压件,还是别的什么件,烦请楼主把问题介绍的清楚点。

网友:

楼主赶快出来把问题描述清楚,大家也好帮助解决。

楼主:

对不住,材料是电解铜的型材,厚度是2.5毫米,用冲床加工,我想应该是冲孔和扩孔之类。只是见过别人加工出来的成品,如上图。现在用的是8*2.5的长条铜型材。别的我就说不清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作出了,直接冲孔加扩孔一步完成。不过应该把直边放在槽内以保证斜面的长度10.3:7.3。

楼主:

对不起,我现在不解的是,如果先冲孔后扩孔,那么冲什么形状的孔?扩孔进两边易翻转,应怎样解决。如果孔的形状解决了,其它的都好说了。还是请高手说明白。

网友:

还是冲长孔,扩孔时需要有压料装置,可直接使用压料板。这样是不会翻转的。楼主可是试试的。

网友(2007-03-07):

线切割不可以吗,精度都好

网友:

支持9楼,线切割!!

网友(2010-01-29):
直接做一 个级进模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