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压缩机轴轴向,径向如何定位---[请教]

楼主(2007-01-16):
离心式压缩机轴轴向,径向如何定位

网友:

楼主你好!欢迎参与社区,请看首页右栏注意事项。你的好几个问题似乎是教科书问题,不是来自实际的问题。如果是来自实际的问题,请把问题的背景说清楚,比如遇到了什么困难,想了哪些对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等。必要的话要有图片。

网友(2007-05-14):

太笼统,不知道你问的具体是什么?
是问找正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