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AP这种料,正火就变形了

楼主(2007-01-17):
我想知道,20AP这种料的机械加工性能,和它本身的材料性能问题,我在热处理加工时发现它在正火就变形了,不知道用是什么原因,我加工的零件是手表零件,比较细小,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Re: 求助20AP、Y100Pb的热处理工艺及常见的问题

高碳钢和合金原素较高的钢一般都用退火,而不用正火,你再去查查看这种材料的成份,看它是属于哪种钢,你用的是自然冷却还是迅速冷却啊,

楼主:
Re: 20AP这种料,正火就变形了---[请教]

用自然冷却啊,由于天气冷是不是也会对其有影响呢.

网友:
Re: 20AP这种料,正火就变形了---[请教]

你还可以这样去考虑:变形是在出炉之前呢还是在空气中自然冷却的时候发生的,如果是后者的话,
可去把产品放在炉中让它自然冷却而不是空气中,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2007-07-17):

我们生产这种材料的棒材,给精工手表提供长棒原料,他们拿回去在加工成手表零件,如果感兴趣请与我联系?04@E172.COM

网友:

我们生产这种材料的棒材,给精工手表提供长棒原料,他们拿回去在加工成手表零件,如果感兴趣请与我联系,   2004@E17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