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锻件毛坯,想用冷挤压降低成本---[请教]

楼主(2007-01-17):
各位同行们,你们好!小弟公司有一个销子,想通过采用冷挤压件来降低成本,请各位看看是否可行,给点建议!原来我们的这个销子采用的是锻件毛坯,大致的工艺路线是这样的:车削轴径并倒角(毛坯已铣好端面并打好中心孔)-铣扁-磨外圆(公差为0.052的一端)-滚丝-滚丝-清洗-终检。附图,图纸上有些不影响工艺的倒角未注!我想问的问题是:该零件是否可以用冷挤压成形?成本如何(相对模锻毛坯)?

网友:

冷镦可以,不过以你的图面情况,机器要选用很大的规格,价格会比较贵,基本要5工位机才能完成成品,目前我们公司5工位切断直径20~25之间的多工位零件成型机价格大概在300万左右。估计对你们不合适。我们的客户多是汽车配套的厂商

楼主:

我现在是做前期调查,如果成本上可以的话,可能会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是外委,做冷挤压毛坯,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两个工序,镀锌后交总装厂;第二,自己投资设备!我想300万的设备在我们厂恐怕也算不上最贵的了!这几年效益是不怎么好,但是几个亿的销售收入还是有的!另外我们就是东风汽车有限公司里的一个零部件子公司!

楼主:

论坛里这方面的高手怎么都不露面啊?

网友:

那看来没什么问题了,东风每年要在我们公司买各种型号的冷镦设备也要近千万。不过就是每次招标过程太复杂。下个月我们还要交给东风二汽一部5工位12mm的零件成型机。

网友:

我以前见过自行车中轴毛坯的生产,是用200吨曲柄压力机生产的,估计你那个零件用300吨的液压机就可以完成,棒料下料可用100吨曲柄压力机完成。估计总价值不会超过200万。

楼主:

我找了几家,都说销子太长了,不好做,不知道是他们的设备问题还是零件本身不好做?

网友:

坯料用直径25的圆钢,只挤压中间部分,应该没问题,恐怕是厂家不愿做。

网友:

长度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外径尺寸的产品,冷镦的成型长度应该在120-200之间,主要是解决成型问题。周一我到设计部问问,能做到哪种程度,或是成品,然后给你个回复。材料用435的吗?楼上说的自行车中轴,我们都是一次成型的冷镦。一分钟产量是120支--180支。他的外径可小着呢,12左右。目前我们的这个规格的4工位就可以打出来了。价格100万左右。现在我们造的一台在国内是最大的,剪切直径为42mm有厂商买来打自行车变速齿轮。够厉害吧!关键还是别人的模具太强。

楼主:

那就请论坛的高手再帮我多关注关注了,谢谢

网友:

各位高手,能否把冷挤压的工作流程介绍一下啊,刚毕业不懂啊!

希望看点相关的资料,谁能给我提供一份吗?

谢谢帮忙!

biangeaf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