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床改龙门铣床的具体改造方案---[请教]

楼主(2007-01-17):
我单位拟将B2016A龙门刨改为龙门铣,各位高手有无这方面改造经验,如能说明详细改造方案更好.谢谢!!

网友:

可以购买现成的动力滑台和铣削动力头装上。

网友(2007-02-19):

铣头台,安装尺寸最好接近,相等的最好,

楼主:

电器系统也需要改呀,我把一个方案提供给大家看下,讨论下合理不合理.
龙门刨改造方案

1、龙门刨改龙门铣所需增加部件
a、铣头   V7   两套
   功率: 7.5KW      锥孔7:24  50#  铣刀最大直径:200mm
   六级转速:72、110、165、248、338、508转/分
   可在45度范围内左右调整角度    铣斜面
b、横铣装置        BH2           一套
c、刨铣两用减速箱  BA41          一套
d、铣削机构接线装置               一套
2、改造方案
a、将原刨床垂直两刀架去掉,换上铣头,装配、调试
b、在横梁右端与进给箱之间加装BH2横铣机构,使铣头可沿横梁做横向铣削加工,横向进给速度:40~1600mm/分(6级)
c、将龙门刨原减速箱去掉,换上BA41刨铣两用减速箱,保留原60KW直流电机,使刨床工作台可适应刨削加工与铣削加工的纵向进给速度。刨削工作台进给范围:5~50米/分        7~70米/分
铣削工作台进给范围:0.045~1.1米/分    0.06~1.5米/分
d、机床相关部分的精度进行调整
二、电器改造:
  将原龙门刨电柜、悬挂等去掉,采用英国欧陆可控硅整流调速系统及PLC电器控制系统配上新的电控箱、悬挂按钮站等,形成新的可控硅直流调速控制系统。电器改造后,节电可达30%以上。
1、调速系统配制:
a、去掉原70KW直流发电机组,保留60KW直流电机。
b、增加一个测速发电机:ZY3-3A
22瓦     110伏      20毫安      0—2000转/分
c、英国欧陆可控硅整流调速系统:
2、可控系统配制(PLC):
a、悬挂按钮站:           一个
b、PLC :                一套

网友(点评):
非常专业

楼主:

有改造经验的高手指点下,在改造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尤其是改造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效率是否比原龙门刨高,还有电器调速控制系统到底是可控硅调速系统好还是变频调速系统好?

网友(2007-07-12):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贴。

楼主:

我没重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