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消隙机构[请教]

楼主(2007-01-17):
做了一个螺纹消隙机构(图中主动螺母与螺杆间的),如图,请问这个方案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或结构?

楼主:

掉得真快,LZ,看来要慢慢等

楼主:

请明白的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请明白的朋友指点指点,评论评论

楼主:

谢谢闯王朋友,你的发言就是最好的支持.我慢慢等算了吧.相信会在社区遇到知道的朋友.

网友:

不太好控制吧,难调准确丝杆力.

楼主:

谢谢网人和千里冰峰朋友,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按千里冰封朋友的建议,我想可以把油缸活塞改成碟形弹簧,当然,弹簧力要选得比较准可能有点不容易(网人朋友就是指这个吧)。
今天上午推敲了一个上午,觉得这个结构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连接柱那几个长的配打孔可能难做到。看来要放弃这个结构了。

楼主:

伟大而吝啬的工程师们,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还不知道吗?当然,最终结构也不是我做出来的,我本来对此方式绝望了,遗憾,功亏一篑,IQ或者功力还是稍欠一筹啊.

网友:

愤怒的火大侠,我想大家如果知道是不会吝啬的,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和蔼互助的家的感觉,你知道了希望你能够贡献出来让大家学习,在此谢谢了!

网友:

莫名其妙啊,消隙为什么做成这么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就算加个普通压缩弹簧也行啊

网友:

这个结构无论成生产成本和装配角度看多不合适。我们厂做的都是非自动补偿式的,就是最简单的用两个对顶螺母通过调节罗纹使其排除间隙的。

楼主:

交流一下吧。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

网友:

要看你的主动螺母要不要加负载了,要是得加负载那还是用液压笑隙的比较好一点.那样可以随时的调节消隙力的大小,更好的保证间隙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