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02D系统平端面,机床产生异常(请教)

楼主(2007-01-17):
 我在平端面的 时候  用 循环 程序加工 轴的 端面  前5  刀还 正常 每刀均 上 1 毫米

3 I q: y) W$ u/ N

可是 第 6 刀的 时候吃刀 深度 突然就 增加到了 5 毫米 抗力 过大把  零件给 撞

下来了  请问是怎么 回事

加工这个 零件的时候 我的刀片是新换的  中心高也 可以  前面也 已经 加工

 过 了几个零件端面  刀也 是夹紧的    就是说Z 轴向前移动似乎出现了 问题

网友:

请问在做那个零件的时候!程序上 什么更改过吗?

楼主:

没有 改动

厂家来人说 是 地线没有  安装好  干扰了 程序。

地线安好以后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哈哈,是余电磁场干扰
还好没有烧你配件,应该谢谢人家厂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