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设计图纸,有无不妥---[请教]

楼主(2007-01-17):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妥的

网友:
Re: 油缸的设计图纸

想帮你看看,可惜我没装CAD软件.

网友:
Re: 油缸的设计图纸

没有看明白:后联接耳环与缸体怎么联结?怎么密封?;活塞与活塞杆怎么联结?。有些重要部位应控制形位公差;缸套内壁,活塞外表面、活塞杆外表面是否有必要硬化处理

楼主(2007-04-24):
Re: 油缸的设计图纸

可能是我没说全面,现在市场上有卖已经经过处理的活塞杆和缸套
而且不用我们再加工的 ,只是加工一下连接部位即可

网友:
Re: 油油缸的设计图纸,有无不妥---[请教]

1.建议活塞内孔两边都倒角,那样装配就没方向了。 2.活塞杆头部螺纹的螺距太大了吧,建议改成2。 3.在往M27×3处装导向套很容易把密封件划破。改成往后装。 4.不写了,太多了,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好像是来消遣人。

楼主:
Re: 油缸的设计图纸

后联接耳环与缸体是耳环连接,密封为焊接(但是需要焊接的水平高,表面平整,不许有砂眼等因素);活塞与活塞杆是O型圈的密封,而连接是用螺纹,螺母连接的,但是需要固定。

我想问下:哪方面的形位公差需要改进啊,谢谢指教!

楼主:
Re: Re: 油油缸的设计图纸,有无不妥---[请教]

我不是初学者嘛!我想知道我的问题究竟在哪?怎么能说成是消遣人呢?论坛不就是互相指教本领的嘛?不明白还不许问啊?

网友:

(前端)小腔油口有问题,
1,会刮坏活塞上密封件
2,活塞全伸出后,无法将其推回去
紧固活塞的一零件未画,要考虑活塞全缩回后能否伸出
端盖与活塞杆用O形圈密封是否合适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前端油口位置没问题,缸筒外径未标

网友:

总图没有,标注确的尺寸很多

网友:

下来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大体还可以,只是细节问题有点多,

网友:

o型圈要倒角
后连接耳环H7公差,但一缸体的配合间隙太大,缸体o型圈最薄为3mm
且为焊接,工艺性太差

网友:

1,活塞杆的公差错了,应是28f8.
2,应考虑焊接的变形问题.
3,44尺寸处应有倒角,否则O形圈容易装坏了,
4,这种油缸最好买现成的.

网友:

我是大一的学生
他们都讲工艺
在工艺上我一窍不通
对与您的图
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讲错了希望您不要介意
但就制图而言楼主画的图有好多是不规范的
比如:画三视图一般不能用虚线表示看不见的地方(除箱体类零件特殊情况除外)
螺纹用的是细实线而不是虚线
有些螺纹没有退刀槽是加工不出那样的螺纹的
您的外螺纹表示方法也有瑕疵的,应该是粗实线在外,细实线在内,细实线与粗实线的距离的它直径的0.15倍
在画螺纹的俯视图时应该是四分之三个圆,也是用细实线,细实线与粗实线的距离同样的0.15倍

倒角的引线也指的不是很规范
有些视图也是不应该那样表达的
我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也可能您学的是老标准,和我学的不一样,恳请指正.
您图中有个东西我看不懂
如附件的截图,那个紫红的虚线是表达什么?我看不懂.

网友:

不好意思附件忘了.

网友(2007-06-05):

学到不少知识,焊接图上缺少焊接标注和焊接技术要求

网友:

我认为导向套上那个O形圈槽太靠油口了,密封不好,只有0.6mm,若油油倒一下R就通了!

网友:

大体正确,小毛病不少。
22x3.1的O形圈槽我一般做到槽宽4+0.10,槽底17.2-0.10
导向套和活塞杆之间的动密封不可以用O形圈。需要加一道防尘圈。
活塞杆外端螺纹M27X2最好。内端螺纹M20用粗牙的好吗?

网友:

没有总图,不好说。

网友(2007-07-16):

我也想看看,楼主能不能给转化下,我的CAD是2002版本的。

网友A:

补充一下:1)端盖采用45号钢应该加导向带,以免拉伤活塞杆导致油缸很快外漏;2)压力容器应该考虑焊接坡口;3)耳环根部应该倒圆R那里应力集中容易产生断裂;4)形位公差等参照《机械设计手册》液压版。

网友:

活塞杆头部的螺纹的螺距太大,其他看不出来:)

网友:

15楼说的不错,好些精加工的外圆柱面要留有砂轮越程槽的,要不然在轴肩处是没法加工的。

网友(2008-05-13):
我仔细看了几下

大家说过的我就不熬述,有的说的有道理有的是一派胡言!!
我说两个重点:
1.端盖挡住进油口
2。后联接耳环有两个关键问题看附图

网友(2010-05-29):
,  帮忙你bmnhgmgchmcgjgcg

网友(2011-07-26):
线下载看看,正需要这方面知识。谢谢

网友:
贴个图上来,不能我们既要帮忙,还要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1)端盖采用45号钢应该加导向带,以免拉伤活塞杆导致油缸很快外漏;2)压力容器应该考虑焊接坡口; ...

您好  这个液压版的机械设计手册   主编是谁  那个出版社的   我想买一本  能不能告诉一下

网友:
恩,交流好,可以发现各种问题

网友:
看看
先地对地导弹大大的

网友(2013-04-21):
你可以发给我嘛!本人专业油缸设计!
254775782@qq.com,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我就是威望太低,看不到图纸。

网友:
不用威望就给你i看

网友(2013-12-04):
翻看这n年前的技术帖子  在看看现在的 恍如隔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