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集成块,大家帮指点指点

楼主(2007-01-17):
液压高手们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

你问的是制图上的错误还是结构上的错误???

楼主(2007-03-22):

就全方位说一说吧!谢了

网友:

看图是16通径的电液阀安装顶面 底面安装了溢流阀 1.主视图中两个定位孔为6 2.无附原理图 3.孔位及孔深不清这图拿到没办法加工.

网友:

没有原理图  无法核实里面油道情况,不过阀面的标柱按照阀安装样本上的标柱尺寸标

网友A:

我建议你的油制板标注采用坐标方式标注,这样工人在加工的时候也好画线,而且不容易出错。有时候那些空深度图纸不好标注,就做个表格把它标出来,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油制板设计设计最好采用三维软件设计比较方面。

网友:

最好用solidworks画好了在转两维

网友(2008-08-14):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的油制板标注采用坐标方式标注,这样工人在加工的时候也好画线,而且不容易出错。有时候那些空深度图纸不好标注,就做个表格把它标出来,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油制板设计设计最好采用三维软件设计比较方面。

用三维做是在好不过的

网友(2009-05-26):
怎么不能下啊?

网友:
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阀块图纸

网友:
阀块图不好画,画好了检查错误也不容易,还是三维的简单清晰

现在企业好像多是先画三维再转二维,据某企业官方透露:读图能力最重要

网友(2010-01-22):
我 现在正在搞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