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机床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7):
电脑与机床传输问题

我一直用台式机的com口与机床232口传输用,现在想用笔记本传比较方便,但目前公司好几台本本都没有com口,请问用USB口转COM怎么用?要装驱动么?DNC加工可以么?

网友:

晕,本本我也没有玩过,我们都是办公室传输到车间加工中心/长见识了。回去问问

网友:

如果你的机床支持存储卡,可以用卡传输.速度也很快

网友:

那个是PCI接口的

网友:

可以用USB转RS232进行传输,我就这样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回3楼樊兄: 我有一台机床不支持用卡的。

请教5楼 lidt 大虾“USB转RS232”可否说的详细点?你是用USB口转COM头呢,然后还用COM-232D 线;还是用的一头是USB、一头RS232的线直接用,具体怎么做的?

再次谢谢!

网友:

求助:我的机床有软驱,没有USB接口,请问软驱接口能转USB接口吗?

网友:

你可以到电脑城订购,但一定说好是usb->rs232 还是rs23->usb他们的接线方式是不同的.得安装驱动

楼主:

第8楼 刁鹏 兄已成功的做了么?我有点吃不准。DNC加工也可以?

网友:

一头是USB、一头RS232的线直接用,不用安装软件
但DNC传输软件种类很多,我用的软件只要把传输口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是找一台带COM口的笔记本,其次买一个PC卡转COM的卡,该转换属于硬件转换,稳定性高,价格几百元。USB转接的方式容易出错,也可试一试,毕竟成本低。

网友:

我用的是采购的的安装驱动,而且使用是一切正常。
win2000.winnt,winxp都可以使用

网友:

1. USB口转RS232电缆是可以使用的,但由于是模拟的COM口,所以要装驱动程序,并要设置正确的COM口号.

2 P4 [ a

2. 使用原COM口的DOS下的传输程序可能会遇到兼容性的问题,在XP下的原程序应该可以继续使用.

9 w+ W w

3. NC程序的传输和DNC加工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一般意义上).

4. 如果NC能够使用FLASH卡更好,原因很简单:稳定性及可靠性高,并且对NC造成损坏的可能性最低.建议使用FLASH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