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的清洗及钝化----请教

楼主(2007-01-17):
     我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液压系统,在实际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管子的清洗及钝化问题。清洗问题还好解决,但管子的钝化效果一直不理想,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明的方法?包括碳钢管(20)和不锈钢管(1Cr18Ni9Ti)。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单位碳钢油管用酸洗+发黑。

网友:

不是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是一个顺便的建议,假如现有系统没有这样处理,建议加于补充。
具体问题是:液压管路总要遇到进行检修的情况,在将管子拆卸下来检修或改装之前,管路里面原有的油液如何清出来又不撒的满地都是?这个涉及2个原来不被重视、今后将日益严重的问题:地基污染,人性化工作条件;
具体办法是:根据布管图,在各层面油管的最低处预先配置小通径高压(低压)手动闸阀,当这些闸阀同时或依次开启时,管中存油流入预置的接油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是一个顺便的建议,假如现有系统没有这样处理,建议加于补充。
具体问题是:液压管路总要遇到进行检修的情况,在将管子拆卸下来检修或改装之前,管路里面原有的油液如何清出来又不撒的满地都是?这个涉及2个原来不被重视、今后将日益严重的问题:地基污染,人性化工作条件;
具体办法是:根据布管图,在各层面油管的最低处预先配置小通径高压(低压)手动闸阀,当这些闸阀同时或依次开启时,管中存油流入预置的接油盘。

此办法在实际中未见得就好用,放油后,管子里还里存有不少油的,一样得再拿盘子接。

网友(2008-10-10):
能具体讲一下管道是怎么清洗的吗?

网友:
求助

  在压力为30MPa的情况下,我用GB8163或GB5310的Φ20×3的流体管行吗?
  平行管道改造4条,各20米.将原有的卡套试换成螺纹的.4条管分别是Φ20×3的2条,1条为高压进油(30MPa),1条为溢流;Φ42×4的1条,低压进油(16MPa);Φ60×7的1条,回油.
  材料我出,一万~一万五千,能有人承包吗?

网友(2009-01-10):
液压管道循环酸洗工艺
一、        循环酸洗工艺顺序
管路连接→管路吹扫→水试漏(压力1.0MPa左右) →
脱脂(3h, 40°~60°, PH=14) →清水冲洗(PH=7)→强酸酸洗(6h,  PH=1) →弱酸酸洗(10min,  PH=3~4)→钝化(3h ,PH=11~12室温下)→弱碱水冲洗(10min,PH=9,室温)→干燥压缩空气吹扫→注油→封口.
二、        各种试剂配比

三、        注意事项
1、        诺订为抑制剂,防止过酸;
2、        氟化氢铵具有清除氧化铁皮的功能,对焊缝的清洗有
   很大的作用;
3、        酸洗温度小于50℃;
4、        弱洗液主要是为了清除在强酸洗过后用水冲洗时所产生的浮锈;
5、        在配制钝化液时,先加入氨水,直至PH=9.5 ,加完氨水后,立即加入亚硝酸钠,由于亚硝酸钠易凝固,所以先溶解后再倒入钝化池内;
6、        钝化温度室温最好,若超过50℃,就破坏了钝化,需重新酸洗.
7、        钝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钢管的内壁形成一层隔绝空气的保护膜.
8、        在最后清洗管道内的杂物时,应在干净的清水拌稍加适量的氨水(PH=9),使其不产生浮锈.
四、        备注:
1、氢氧化钠— NaOH.         5、柠檬酸  —  C6H8 O7
2、诺订    — A213          6、氨水   — NH3OH
3、盐酸    — HCL           7、亚销酸钠— NaNO2
4、氟化氢铵 — (NH4)HF2
                           200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