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r18Ni9和0CR18Ni9Ti区别.各元素含量---[请教]

楼主(2007-01-17):
憨老马前辈:

& W9 v! H* X O1 V, D/ E

你好,我看过你很多的帖子,知道你是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我也了解到你用的不锈钢比较多,我想问一下0Cr18Ni9和 0CR18Ni9Ti区别.他们各元素含量是多少?静侯佳音!

网友:

楼主所说的属于低碳级奥氏体不锈钢。
二者的差别明显在于含Ti量
含Ti量简单明了的说法就是提高不锈钢的焊接性--Ti属于稳定剂,在不锈钢钢材和焊接材料中加入Ti或Nb等与碳的结合能力比铬更强的元素,能够与碳结含成稳定的碳化物,可以避免在奥氏体晶界形成贫铬区,从而提高焊缝区的耐腐性。
当异种碳钢焊接时不知用那种焊接材料,可用不锈钢焊条代替。

网友:

峰哥 您好!
让您久候了。

楼上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网友的答复已经很好。
为准确起见,我将0Cr18Ni9的化学成分表复印帖上,另外0Cr18Ni9Ti的具体化学成分尚未查到,待查到后补上。

关于不锈钢的知识,建议您到如下网址:
http://bbs.cmiw.cn/forums/76772/ShowPost.aspx
下载本人上传的: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
应该对您有帮助的。

谢谢两位!

网友:

我查了几篇相关的标准,均没有查到0Cr18Ni9Ti牌号的钢种,特附上GB/T1220-92中有关奥氏体不锈钢的化学成分表,两位可已对照。

网友:

不知楼主对这二种材料的元素含量了解要派什么用场?一般知道它的用途就可以了。  0Cr18Ni9--作为不锈耐热钢使用最广泛。食用品设备,化工设备,原子能工业用。抗氧化温度870C以下,可用做锅炉受热面管子、加热炉零件、热交换器、马弗炉、转炉、喷嘴。  C<=0.08,Si<=1.00,Mn<=2.00,P<=0.035,S<=0.030,Ni<=8.00-11.00,Cr<=17.00-19.00  0CR18Ni9Ti--用途同0Cr18Ni9,还可作焊条、抗磁仪表、医疗器械、耐酸容器、输送管道。Ti>=5*wc,其他含量同0Cr18Ni9。Ti的主要作用;属于稳定剂,在不锈钢钢材和焊接材料中加入Ti或Nb等与碳的结合能力比铬更强的元素,能够与碳结含成稳定的碳化物,可以避免在奥氏体晶界形成贫铬区,能提高其抗晶间腐蚀能力,从而提高焊缝区的耐腐性。

网友(2009-05-11):
TI的,德国用的比较多,不过我们很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