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7):
从其它地方转过来的,希望有用

网友:

没有附件,请在下面浏览处选路径再发表。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回来!!!

网友:

各位网友好!
现将此材料找出上传。
syw 070117---17.30
.......................................................................
ABS工作原理
“ABS”是英文“Anti-lockBreakSystem”的缩写,中文译为“防死锁刹车系统”。
它是一种具有防滑、防锁死等优点的安全刹车控制系统。没有安装ABS系统的车,在
遇到紧急情况时,来不及分步缓刹,只能一脚踩死。这时车轮容易抱死,加之车辆冲
刺惯性,便可能发生侧滑、跑偏、方向不受控制等危险状况。而装有ABS的车,当车轮
即将到达下一个锁死点时,刹车在一秒内可作用60至120次,相当于不停地刹车、放
松,即相似于机械的“点刹”。因此,可以避免在紧急刹车时方向失控及车轮侧滑,
使车轮在刹车时不被锁死,轮胎不在一个点上与地面摩擦,加大了摩擦力,使刹车效
率达到90%以上。

一般说来,在制动力缓缓施加的情况下,ABS多不作用,只有在制动力猛然增加使车轮
转速骤消的时候ABS才发生效力。ABS的另一主要功效是制动的同时打方向躲避障碍。
因此,在制动距离较短,无法避免触障时,迅速制动转向,是避免事故的最佳选择。

电子控制单元是ABS系统的控制中心,它实际上是一个微型计算机,所以又常称为ABS
(ECU)电脑。ABS  ECU由输入电路、数字控制器、输出电路和警告电路组成。主要任
务是连续监测接受4个车轮转速传感器送来的脉冲信号,并进行测量比较、分析放大和
判别处理,计算出车轮转速、车轮减速度以及制动滑移率,再进行逻辑比较分析4个车
轮的制动情况,一旦判断出车轮将要抱死,它立刻进入防抱死控制状态,通过电子控制
单元向液压单元发出指令,以控制制动轮缸油路上电磁阀的通断和液压泵的工作来调节
制动压力,防止车轮抱死。

网友(2011-08-31):
刹车在一秒内可作用60至120次? 这么快?

load cell
garden tool
casting machine

网友:
电磁阀完全动作到位肯定没那么快,我测试过最高35HZ,SMC:VK3120-5G-M5.如果阀芯不用每次都动作到位,60-120次也不是没可能.就在若离若合的状态.

网友:
呵呵 觉得不错的了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太快了   能达到这个速度么???

网友(2011-10-28):
好像是 通过先导阀自动换向,是油路问题,和电磁阀无关  以前看过一个动画,记不清了

网友:
ABS可安装在任何带液压刹车的汽车上。它是利用阀体内的一个橡胶气囊,在踩下刹车时,给予刹车油压力,充斥到ABS的阀体中,此时气囊利用中间的空气隔层将压力返回,使车轮避过锁死点。当车轮即将到达下一个锁死点时,刹车油的压力使得气囊重复作用,如此在一秒钟内可作用60~120次,相当于不停地刹车、放松,即相似于机械的“点刹’。

网友(2011-12-27):
好文章!总算明白ABS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ABS的工作原理,有个疑问。求解:

1、刹车在一秒内可作用60至120次(那么电磁阀的响应频率是不是也要 ...

我隐约记得 是为了防止到达抱死那个临界点 而临界点前的制动是最有效的所以由电脑控制刹车和松开刹车在那个有效区间徘徊 使得车轮再怎么刹也达不到那个点并且制动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