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坯为离子切割16mm不锈钢板,零件加工属中等批量---[附图,请教]

楼主(2007-01-17):
兄弟们,帮忙看看,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来料毛坯为离子切割的16mm厚不锈钢板,留3mm-5mm加工量(所留加工量有变动的余地).

零件的斜面最高点和最低点处都有一个螺纹孔.

属于中等偏上的批量生产要求.

网友:

不知中等批量是什么概念,不锈钢料现在很贵,等离子下板料太浪费了,建议锻造。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提醒!这个件共生产近100件。
至于材质和下料方式,那是设计及工艺的要求。这里只是想探讨一下简便的加工方法!

网友(2007-05-29):

可以用24+的板做好以后,用线切割割斜线,直接做两个,但是切割余量要算好

网友:

楼上办法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以去买尺寸差不多的无缝不锈钢管.

网友:

建议精密铸造

网友:

精密铸造,长度至24.1-24.2;
钻模:钻6-M5螺纹底孔。
倒角:孔口倒角(两面倒)
攻丝:攻6-M5螺纹。
线切割:一个工件割两个成品,
倒角:斜面孔口倒角。

网友(2008-08-21):
不锈钢管 外圆内孔加工到位  总长车至28.2
钻模:钻6-M5螺纹底孔。
倒角:孔口倒角(两面倒)
攻丝:攻6-M5螺纹。
线切割:一个工件割两个成品,
倒角:斜面孔口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