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硬度HB可以用洛氏硬度计测量吗?

楼主(2007-01-17):
不锈钢硬度HB可以用洛氏硬度计测量吗?谢谢!

网友:

是不可以测量的,那样会击穿的,当然测量的数值也就不准了。

网友:

不锈钢硬度可以用布洛维硬度计中的布氏硬度来测量的。

网友(2007-04-19):

请教一个问题,若检测石棉基摩擦材料的硬度时,是用HB还是用HR?有没有专用的检测仪器?要是用HB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