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附磨具的贮存要点

楼主(2007-01-17):
在接待和走访用户时,经常有用户提出涂附磨具应该怎么贮存,使用前应作哪些处理的问题。
为了用户在使用产品时使产品处于最佳状态,现将涂附磨具的贮存及使用前的一些基本知识作简要介绍。
我们知道,砂带因品种的不同,受气候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也各异。一般来说,贮存砂带的仓库要阴凉、干燥、通风。砂带箱要整齐地摆放在货物架上,不能码放在地上。货物架既要与地面、墙壁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要避免靠近散热和排水装置。
砂带贮存理想的温度为18-25℃;湿度则为55-65%;一般产品在未使用前,尽可能的不要打开包装物。
各种树脂砂带、耐水砂带以及卷状产品,特别是复合基砂带、纸基砂带对贮存条件的要求比较严格。高温、低温时它们易变硬断裂,粘结剂也易老化;高温、低温时又易吸潮变形。聚脂布砂带对寒冷比较敏感。不能贮存在寒冷的仓库内。
就砂带来说,理想的贮存固然很重要,但使用前若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仍会严重的影响它的使用性能。
砂带使用前应做悬挂处理。即将拆开包装的砂带挂在150-350毫米直径的管子上,让其悬挂2-3天。管子直径的选择,应根据粒度粗的产品选择直径大的管子;粒度细的选择直径小的管子, 管子直径以接近砂光机接触辊的直径为最佳。
砂带悬挂的目的是消除因包装而产生的卷曲应力,同时也是为了使砂带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的温湿度。砂带悬挂时接头应处于管子上,管子应成水平状态,拆开包装的砂带尽量避免让其竖立在物体的边缘上。
聚脂布砂带使用前要有充足的暖化时间。悬挂后的砂带在使用前应作必要的质量检查,检验砂带的接头是否牢固,表面有无破洞,边缘是否整齐和有无裂口,边缘如有较小的裂口,以圆弧剪除后不影响使用。
砂带使用时,搭接的要使其运转方向和砂带背面所标志的方向一致,以免砂带在运转中断裂或者影响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对接砂带不认方向。砂带磨削前应先空转几分钟,待砂带运转正常时再开始磨削。
耐水砂带使用前,若显得过硬时,可把它浸在60-80℃的温水中待其软化后再使用。为了保证磨具工件的进度。砂带在磨削过程中要适当的增大压力。
动物胶砂带受潮后易霉变,干燥时易发脆,所以它的贮存要区别于其他产品。但是,受潮的砂布经再次烘干后仍不影响使用;发脆的砂布可使机械柔曲的方法解决。
耐水砂纸产品不宜贮在高温低湿的环境中,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它易发脆、变硬,同时粘结剂老化也快。如发现产品发脆、变硬,可将产品放在40℃的温水中浸泡至柔软后再使用。
总之理想的贮存和使用前的正确处理才能保证砂带的最佳状态进行磨削加工,才能提高和工件的磨削质量。

网友(2009-10-15):
感谢楼主的指点,受教了。* Z2 A& |2 ^7 z. T: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