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反变形-《请教》

楼主(2007-01-18):
焊接一个臂架,臂架长8m,290X390mm,材料是4mm的HG60钢板,

我们的总工说为了控制焊接的反变形,用15mm的双曲线,

我对那个双曲线什么的不是太明白,

有谁可以帮忙解释下?

另外他说除了双曲线,还有什么抛物线,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还有另外的控制反变形的方法吗?

顺便也介绍下,

! x' R! f d

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臂架的图纸发一个看看

楼主:

图纸在单位的电脑里,家里的电脑里没有,不好意思了!
它是一个高空作业车,臂架跟气吊车的臂架差不多,采用相同的结构。
它的工作高度是24米,分为四节,工作时臂架一节一节的伸出去。
臂架主要是由四块钢板焊接而成,每节有8米的长度。

网友:

我现在知道的方法,也就是局部加热的土方法,但不知道可以对付楼主的问题不!

楼主:

我只是不明白,用双曲线或抛物线来控制反变形,
我们总工的意思可以用双曲线或抛物线计算出来,
然后在加工的时候,
在加工平台上每隔一段距离支一个点,使支点形成一个双曲线或抛物线(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进行加工,
我就是不明白控制反变形还要用抛物线或双曲线计算????
我很菜的!

网友:

楼主好!

按照您上面所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由于这是细长件,在焊接过程势必会出现旁弯或扭曲,
所以,在减少焊接应力的前提下采用反变形是一种有效减少焊接变形的方法;
对于这种细长件的焊接一般都是中间部位变形较大,两端相对较小,呈抛物线形式,
其变形原理还是热胀冷缩,比如,先受热的一面在下面,那焊接完毕后构件就会上拱,
其上供的大小与焊接的输入线能量,及焊接顺序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你们总工所说“15mm"
应该是其平均变形量,所以,在预先组对过程的抛物线反变形就是:比如,中间部位是15mm,那
两端等距离部位依次是13mm,10mm,8mm...0mm,这个数值你可在电脑中依据构件长度画出抛物线来测量。

说了这么多,不知您明白了没有?呵呵!

网友(2007-03-07):

同意6楼的

网友(2009-03-11):
其实就是根据经验,模拟焊缝变形情况,预先给他一个变形量,我这里经常用

网友(2009-05-21):
不懂吗,意思是作預拱,変形後就扯平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