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绘制圆锥台的表面展开图?---[如图,请教]

楼主(2007-01-18):
怎样绘制圆锥台的表面展开图。所有尺寸已知,绘制圆锥台的表面展开图(不画上下两圆,只画侧面)

网友:

用autocad2007画的展开图

楼主:

请问那个锥角是怎么确定的呢?那个素线长度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先算出圆锥台底圆的周长,再算出圆锥底圆边到锥顶点长度,以这个长度为半径画圆弧,再用底圆的周长和画的圆弧半径反算出对应的夹角,再用圆锥台的斜边长度截出上圆锥台的边,就成了。

网友:

哎。CAD你实在不知道安普通手动画图原理的画法不就出来了哦
呵呵。再说了图纸标注数值才是标准,图形类似也是可以的,说明清楚就可以了
笨人用笨方法

楼主:

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新资料--把它画出来了
就是4楼的方法

网友:

4楼得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有一点:这种卷制零件得展开,要以中性面为展开放样得计算为准,也就是再求圆锥底圆周长时,要用中径。

楼主:

哦,我用的外径。
因为外圆处有一个铁皮,铁皮要焊接,得留点余量

网友(2008-03-17):
太感谢高手们的对话

我也按照四楼高手的说法试验算了楼主的题目,的确是这样子,我想我以后也会记得怎么算的

网友:
我是先用SW做个三维钣金图,然后展开,得到工程图

网友:
又学到一种方法,收藏了。

网友(2008-04-22):
展开图

用什么软件算展开图方便啊

网友(2011-10-22):
怎么绘制圆锥台的表面展开图

网友(2013-03-22):
先下载下来  学习哈

网友:
为什么我现在还下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