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应该怎样检测---[附图,请教]

楼主(2007-01-18):
工作中常遇到带位置度的图纸 一般常为多个孔的线性位置度 ,不知道应该怎样测量?如以两条相距150mm的平行直线 为中心的 6个φ21的孔孔距75要求位置度0.2,应该如何测量?

网友:

可以依据“功能量规”国家标准,做一个功能量规来检测。

网友:

检测方法很多。诸如,CMM,高度仪(如果孔相对边的精度较高的话),功能量规(满足最大实体要求且批量较大的话),单件生产用卡尺亦可测量(要求孔的加精度较高),投影仪,测量用显微镜。
甚至还可以做别的简易装置来检测。

楼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

可以上三坐标,但是孔的光度要好

我们单位检验这种位置度常用的是精镗

如果不怕麻烦,各孔配轴,钳工上平台检验,精度也最高

网友(2007-04-09):

3坐标或专用检具

网友(2008-08-02):
回复 网友A:

知道啊  那怎么测量呢    加411172779  的空间的相册   工作里面

网友:
位置度

麻烦加下411172779      空间相册里面    的工作里面   谢 :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