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TM A1008A对应的日标是什么?

楼主(2007-01-18):
请问ASTM  A1008A对应的日标是什么, 化学成分提供一下, 谢谢!

楼主:

各位大哥们, 帮帮忙, 紧啊

网友:

楼主确认是A1008A吗?如是,那日标与美标应该是一样的,具体的化学成分没有找到,但可告诉你这是一种工业纯铝。因为A-表示铝,1-表示纯铝,0-表示受控杂质个数,08-表示铝含量的百分数小数点后的最低含量。这样你也可大概知道其成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