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挤压速度不受控问题处理---[个人心得]

楼主(2007-01-18):
近几天成型挤压速度不受控问题处理小结:故障现象:成型挤压速度不受控,在上位机设定0mm/s的速度都会挤压,速度显示跳变大。处理情况:由于成型挤压速度是通过比例变量泵进行控制,通过改变比例换向阀a、b头的电流,控制柱塞泵的斜盘角度,角度越大,流量越大。控制原理如下图:

清洗1#、2#泵位移传感器后,出现2#泵斜盘控制角度偏小,空载时7.5度,带载荷,设定1mm/s对应约2度,单靠2#泵建不了压,且回转料缸时特慢。用1#泵基本能控制挤压速度,1#泵斜盘控制角度空载时接近15度,带载荷,设定1mm/s对应约5度,显示速度跳变变小,基本能满足生产;最后通过调整2#泵位移传感器后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一线真金!
能否再补充一点,例如清洗后1#传感器仍有问题,后来有时怎么样处理好的?是否调整零位,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你说得很对,清洗完传感器后必须调整0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