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7-01-20):
你说的是抗磨液压油吧,这个最好用在50度以下.

网友:
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L-HM46液压油,就是VG46抗磨液压油,这是现在国内的一种新的写法。使用温度一般是在50度以下。

网友:
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40°~+100°,高过100°变质快,产生深棕黄色酸味。

网友:
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如果冷却器的温度控制好的话,工作环境不是很恶劣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车床上用的,低于100度即可。

网友:
Re: L-HM46号液压油适用温度是多少?

46号抗磨液压油,我公司设备上用的也很多。大部分都是液压(高压)油站用的。基本上要把温度控制在55度以内,当温度超过65度后,会加速油品氧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