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和双向公差,对称和非对称公差在设计制造环节的影响--[讨论]

楼主(2007-01-18):
各位大虾,在设计或者制造领域,单向和双向公差、对称和非对称公差会在哪些方面有差异?有怎样的差异?一般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谢谢啦。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没什么指导原则,就是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选用不同的配合性质。使用过程中,相配件间有相对运动的就要“间隙配合”;相对固定,不经常拆卸的就要过盈配合配合;像键与键槽之类,松点紧点无关大局的,就选用Js配合,过度配合。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不知是不是你要问的。

网友A:

大批量生产中,尺寸的分布会受很大的影响;
小量或单件,只要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

网友:

我认为公差选择应该看实际情况,先确定基准制,然后根据配合关系选择公差。具体选用多大的公差应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根据装配关系确定公差带的位置

网友(2007-03-04):

加工基准不同对零件加工后位置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2008-12-17):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在设计或者制造领域,单向和双向公差、对称和非对称公差会在哪些方面有差异?有怎样的差异?一般的指导原则是什么?谢谢啦。

楼主,这个找到答案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生产中,尺寸的分布会受很大的影响;
小量或单件,只要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

不认同您的观点,
个人认为: 大批量生产,如果采用统计方法进行质量控制的话(公差分布成正态分布),
即使原先设计的公差不是对称的双边公差,生产工艺人员会重新计算工艺应该设定的目标值.
如原设计尺寸及公差是10.00+0.20/-0.40mm,在加工时,工艺人员会将加工目标值设置为9.90mm,单边允许波动0.30mm.
这样在加工中误差和波动为一定量的情况下,最后尺寸最不容易超出公差要求的范围.
所以我认为采用统计方法进行现代化批量生产的工艺情况下,无所谓何种公差标注方式.
只是双边对称公差对进行公差分析方便些,个人建议优先使用.

而如果是单件或小批量生产,更没有关联,如今工人往往是尺寸进差就打住了.谁去费那劲给你干到中间值?
嘿嘿,时代不同了.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C(2021-01-12):
引用 网友B:
不认同您的观点,
个人认为: 大批量生产,如果采用统计方法进行质量控制的话(公差分布成正态分布),
即 ...

非常同意Easylife的观点,不过今天听到PE说,单向公差,例如25 0/+0.5,数据越偏向25越好,如果PE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不能这样转换,数据一边偏会导致cpk不好,但似乎又符合PE的期望,这种矛盾一般情况下如何解决或者解释呢?请高手支招。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C:
非常同意Easylife的观点,不过今天听到PE说,单向公差,例如25 0/+0.5,数据越偏向25越好,如果PE说的是真 ...

cpk不好,但是有的值就是越靠近上限值,算出的结果会更好,使得风险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