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钛合金TC4用什么方法提高硬度?

楼主(2007-01-18):
请问高手,钛合金TC4的最高硬度可以达到多少?有什么方法提高其硬度?谢谢!!

网友:
Re: 钛合金TC4用什么方法提高硬度?

1月19日---我单位钛合金TC4用作注塑模的隔热垫(导热系数小),没热处理工序,也帮你问了设计人员,他们也不清楚。

1月21日--<常用工程材料选用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有钛合金相关内容,只提到TB型钛合金可以热处理强化,但还是没提到用那种热处理方式。

现在有种表面硬化的工艺--氮化钛,我想镀氮化钛能提高其他钢材的表面硬度,那么钛合金也能用氮化来提高其本身的表面硬度。个人想法,仅作参考。

钛及其合金的优良特性是密度较小(ρ=4.51g/cm3),约为钢的1/2,但强度却高于一般结构钢,同时具有高的塑性和韧性,它的比强度更是明显的优于结构钢,而且无明显的塑性和脆性转变温度,即它在低温下同样具有高的韧性.此外它还具有优良的高温力学性能。

* x ^) g, j2 |% b

钛及其合金对多数酸、碱、盐溶液具有优良的耐蚀性;在腐蚀性介质中,如有氯离子存在时,其耐蚀性更明显高于钢(含不锈钢),又如在海水中其耐蚀性几乎可与铂媲美。

钛及其合金具有良好的焊接、冷热压力加工和机械加工性能,可加工成各种型材、板材及管材。

钛及其合金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按照生产工艺特性,可分为变形、铸造和粉末冶金三大类钛及其合金。按照钛的同素异构体或退火组织,可分为α型、α+β型和β型三类钛及其合金,分别用TA代表α型、TB代表β型、TC代表α+β型,其后用阿拉伯数字代表合金号数。

各类钛及其合金的性能特点是;α型钛合金,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蠕变强度、组织稳定性、低温力学性能和焊接性能。β型钛合金,具有优良的压力加工性能和高的室温力学性能,它可以利用热处理进行强化.但是,该合金的冶炼较复杂,且组织、性能不够稳定。α+β型钛合金的性能介于α型和β型合金之间。

钛带材表面应光滑,不允许有酸洗痕迹;允许有局部水迹、轻微发暗以及局部的、不超过厚度允许偏差之半的划伤、压痕、凹坑和斑点,但应保证最小厚度。

钛及其合金交货状态是退火态,焊接件一般不用退火。

网友:

TB2属β型钛合金,淬火状态具有很好塑性,可以冷成型,板材能连续生产,淬火时效后有很高的强度,可焊性好,在高的屈服强度下有高的断裂韧性,但热稳定性差.
TC属α+β型钛合金,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和优良的高温变形能力,能进行各种热加工,淬火时效后能大幅度提高强度、热稳定性较差。
钛合金热处理缺陷
渗氢--工件呈脆性,严重者与玻璃一样脆化--炉内环境呈还原性气氛--控制炉内为微氧化气氛,控制炉温尽量低,进行真空除氢处理。
氧化色--工件表面呈紫色或灰色--炉内环境呈强氧化气氛--控制炉内为微氧化气氛,控制炉温尽量低,热处理后按规定去除氧化层。

网友:

TC3--淬火+时效(800-850C水冷、420-500C保温4-6小时,空冷)--HBS350-390
抗拉强度σb/MPa1200-1300--屈服点σs/MPa1100-1250--伸长率δ5/δ10;10-14/5-7
断面收缩率ψ30-40--冲击韧度/J.cm-2;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