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接地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8):
我在看PLC使用手册时,接地方式:第三种接地.最好是专用接地,可用共用接地,不可公共接地.我想一般都是公共接地,请问您们是采用何种接地方式,有没有出现过故状.在不同的工况下,用过何种接地,有没有小巧门?

谢谢!

网友:

PLC的接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和PLC的型号还有关系,一般大型系统要有专用接地,不能接在公共地上,要按PLC的说明做专用接地,否则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不行。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上做 个专用接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