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炉用的输送板(图),中日产品的差异你能看出来吗?

楼主(2007-01-19):
     这是国内厂家与日本厂家共同制作的零件,该零件是固化炉用的输送板,材料为SUS304材料厚度1.6mm

第一张图片是两个产品样本钣金冷做加工后的对比照片,其它两张是样品的详细结构,通过我实际对比,材料都是为1.6mm的SUS304材料,结构和尺寸都几乎相近,但是从强度和重量上却有很大区别,国产的样品比日本的样品质量轻,强度低,而且在手中抖动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形.

    问:.为什么同样的材料,密度却有这么大的差别?质量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是技术?是工艺?还是国产材料弄虚作假?

 o$ {

网友:

如果质量不一样,只能说国货偷梁换柱了。一般对不锈钢材料要求比较高的地方,都是用进口的,进口的有两种,一种是正品,一种是水货,正品和水货质量上是不存在差异的,但是价格相差很大,因为水货是走私的,不用交关税,但是水货货源并不能充分保证,毕竟风险高,所以国内很多不良厂商以劣质材料冒充进口正品,成本降下来了,质量也降下来了。最好的情况就是用水货的价格买到原厂货,虽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在国内正经做生意的有几个能做下去?有时候国内的保护政策保错了东西,维护的并不是民族的长远利益,而是某些人的眼前利益,我常用水货,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哈

网友:

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学问啊,不是有标准吗?不可以当假货处理吗?

网友:

日本的SUS304相当于我国的0Cr19Ni9,两者在生产工艺上本身就有区别。请先看一下两者的化学成分,其它元素含量基本相同,但我国的材料中多了N元素,为何,就是为了增强硬度,而N元素的存在,加大了分子间间隙,换句话说,就是降低了密度。如果楼主买到的是假货或次品,那就更好理解了。所以,工艺还是主要的,为什么我国的钢铁产量雄居世界第一,但每年还要进口大批量的钢材,归根结底,还是质量上不过硬,还要依靠进口。

网友:

笑笑先生:

      你好厉害哦!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尽量少麻痹自己才行!

网友:

还有点,我觉得是国内有些企业老板,特别是浙江的,只是看到这行业有油水,只是想做生意,并不看重这行业其他的事,自己腰包鼓了就行,所以拼命叫手下压成本,然后打价格战,逼的同行都降价,不用多久,整个行业都臭了,然后浙江人盘点一下,投资其他行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