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7-01-19):
各位大虾和美眉们!小弟现在在做一批重量在3公斤左右的铝合金产品,但是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对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不是很懂,所以想请大家给一点意见呀!谢谢了咯!(外贸产品要求较严)

网友:
Re: 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外贸要求较严---[请教]

不知楼主所说的铝合金牌号
阳极氧化,即能提高表面硬度,又能表面着色美观。

网友:
Re: 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外贸要求较严---[请教]

不知楼主指的要求严是什么要求?怎样个严法?

网友:
Re: [求助]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

铝能退火或正火(去应力),也能固溶处理(提高耐蚀性)

网友(2007-02-24):
Re: [求助]铝合金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

楼主没说得具体!

网友(2007-11-22):
热处理可以进行T5、T6处理,这样可以提高机械性能。

网友:
铝合金:牌号??
热处理:工艺??

网友(2008-03-07):
各位大虾,何种牌号的铸造铝合金可以阳极氧化?

网友:
不同的铝合金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制度也不一样啊,列出来几个牌号吧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
牌号ALCOA2017的铝合金,用来做测试夹具,回转体,对其不平衡惯性矩有严格控制要求。
一般表面需要发黑,即阳极氧化。
我的问题时发黑后变形大么?需要二次加工?

网友:
T5,T6后的检查怎么做呢,很多工厂都不做的,

网友(2008-06-12):
T5,T6检测,一般厂进行抗拉强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