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CrMo轴齿的最佳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7-01-19):
1000W的冲击钻,轴齿用42CrMo,怎样的热处理工艺及硬度是最佳的?

网友:
Re: 42CrMo轴齿的最佳热处理工艺---[请教]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调质后有较高的疲劳极限和抗多次冲击能力,低温冲击韧性良好。用来制造调质断面大的锻件,如机车牵引用的大齿轮,后轴、连杆、减速器、万向联轴器,表淬HRC>=54-60 7 ?% a3 q( b" L" d850C淬火,油冷;580C回火,水或油冷却;HB<=217。; C, @, B f& e* M/ \" P 建议:调质+表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