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不同金属时,需不需要调节压力?---[请教]

楼主(2007-01-19):
一直有一个疑问:

高压水切割,在切割不同金属时,需不需要调节压力,是怎么调的,是通过阀门吗?

网友:

楼上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使用水刀,水刀压力的调节是调节溢流阀的,在切割不同金属时如果需要不同的压力就需要调节一下溢流阀,相同的压力切割不同的金属其效果会有所差异,就看你认可哪种效果.

网友(2007-08-05):

修改参数,任意调节,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A(2007-09-13):

在切割不同金属时 您只需要输入加工的材料的图形,加工材料的材质,加工材料的厚度,加工材料切割的光洁度,设备会根据这个材料的特性自动计算加工的各项参数,无需复杂的各项烦琐的操作

网友:

听着楼上朋友的口气就让人羡慕进口设备的性能啊,希望国产水刀早日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水平!

网友:

压力调小,速度减慢,机床寿命会提高.效率变低
不调压力,速度加快,机床寿命会减少.效率增加

调或者不调都可以,具体看你的选择!(个人理解)

网友(2007-12-06):
引用 网友A:
在切割不同金属时 您只需要输入加工的材料的图形,加工材料的材质,加工材料的厚度,加工材料切割的光洁度,设备会根据这个材料的特性自动计算加工的各项参数,无需复杂的各项烦琐的操作

哪的设备可以作到这个标准? 计算的参数能不能达到标?

网友:
他是 OMAX , 当然是在说 OMAX 的水切割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