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窗容器,要求如下,选什么材料好---[请教]

楼主(2007-01-19):
我厂现生产一种压力窗容器,约10mm厚,拉伸成形,直径约550mm,高度在650,请问用什么材料合适啊?谢谢

网友:

你的工况说的不是很明白,如耐压多少、温度如何等。有关压力容器的用材,有这方面的专业手册,你可参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