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焊缝两侧白的氧化带宽度,如何减少或消除?---[紧急求助]

楼主(2007-01-19):
用A5052P-H24的T1.5铝板制作盒子,四个角必须光滑焊接成型,焊缝两侧不允许有大于2MM的白色氧化带,并且不准用抛光等其他方法去除产生的氧化带.恳请专业人员指点,急需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是否先喷涂点镀浸锌专用修补漆?试试哦!!

网友:

楼主好!

此焊接氧化问题不妨采用以下方式来防止:

1、需用高纯氩气作保护;
2、加大保护范围,可用大的护罩等方法来做好保护。

网友(2009-07-20):
就是,加大保护气体的保护范围,其他办法,好像不大可能做到

网友:
采用气体保护焊接。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